天地飞07和模拟器的问题〔用该控的乱入〕

楼主(2010-12-14):
感谢进来看看的朋友们。我刚刚买了个天地飞WFT07
遥控器
,想要在电脑安装个
模拟器
,然后连接上天地飞WFT07遥控器练习。
由于很新的新手,所以完全不知道怎么连接电脑,安装什么模拟器,怎么安装???
扫盲扫盲,希望各位前辈们能给予详细的介绍,万分感谢!!!万分感谢!!!!

网友A:
按menu键开机,进入“教练/模拟”,选模拟器。然后重新开机,连上数据线,数据线另一端接加密狗,加密狗接电脑usb......

楼主:
楼上的说得好复杂啊···听得我一头雾水

楼主:
连上数据线,数据线另一端接加密狗,加密狗接电脑usb......
这段及以后的都不懂,郁闷……

网友B:
直接用音频线接MIC 口也可以的 要是没有USB加密狗的话

楼主:
嗯,好像是直接用音频线连接电脑的。可是用什么模拟器呢?怎么装?我真是太新手了……

网友A:
新手就不要折腾什么ppjoy了,直接25块钱买张带加密usb的模拟器,比如xtr,设置很简单,

网友C:
楼上正解,,我搞了3小时,搞定了G4,但用后感觉和XTR没什么分别,25元是要出的。。XTR简单好用,菜鸟适合,出了钱就是好啊

网友D:
45元买个凤凰模拟器,我也是新手,也是用天地飞07,2分钟就搞定了,1.安装模拟器 2.连接遥控器和加密狗.3进入模拟器设置后开始爽飞。就是这样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