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电遥控基本常识---频漂问题

楼主(2010-12-14):
    把一台14频道的发射机置于太阳下暴晒,于是电感线圈和电容太热,频率从而从72.070Mhz漂移走。在72.070Mhz频率上,到达天线的真实功率将远远少于0.5W。你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直到模型在天上变得越来越小,突然你发现它开始不听你的使唤,不管你怎么拼命的摇动操纵杆。

仅仅在72-32Mhz这一频段,将发射机的RF放大电路调谐到适配所有可能的信道都是是不太可能的。一般,制造商都把发射机正好调谐在原装晶体盒指定的频率上。例如:晶体盒标识的是20#信道,那么该发射机几乎正好调谐于72.190Mhz。

    如果你把该发射机的晶体换为其它的信道,例如:35#(72.490Mhz)。RF放大电路将偏移0.3Mhz,那么相应的,输出发射功率也将减小。在相邻的一两个信道间交换晶体一般问题不大,例如:19#-21#,然而,如果交换的信道相差太大,最好把发射机送到专门的R/C服务店重新调谐。(注意晶体/振荡器失调问题在接收机上不存在,因为接收机调谐于中频)失调问题也仅仅在使用直接交换晶体来改变频率的较为廉价的发射机上存在,例如:Futaba的Conquest/T4VF/6XA,Airtronics的Vanguard,Hitec的Flash/Focus,等等。较为昂贵的发射机,例如:Futaba OUAF/OUAP/FF8/FF9,JR的3810,9X,这些发射机使用插在后部的高频模块。这些模块不仅包括晶体,还包括RF放大电路和所有其它和频率相关的器件。因此,这些发射机不存在失调的问题。更换模块可以在同频段甚至跨频段间改变频率,例如:72Mhz-50Mhz。
   基于模块的发射机有一个有趣的特点,由于所有与RF相关的电路都包含在模块之中。因此简单的更换一块AM模块,就可以把FM发射机变成AM发射机。因为AM接收机比较轻,所以滑翔机爱好者可能更喜欢在他们的飞机上使用。
   移植到AM发射机也有一个问题,AM支持的最大通道数一般为4通道,因此需要6-8通道的情况,该方案不适用。

注意事项:

* 不要把发射机(它们一般是塑料做的)放在太阳底下暴晒。

* 为了限制接收机中频放大电路的温度漂移,避免使用黑色的机身颜色涂装。

* 最好不要交换超过两个信道的晶体。

* 如果你银子充足,使用模块化的发射机。

* 如果你是手投或空战狂热者,考虑给你的
Futaba或者Hitec电脑版发射机买一个AM高频模块

网友:
那2.4G的呢

网友:
有这么严重吗。
貌似发射电路里面通频带都是够的吧。
不过移频键控对频率稳定度要求倒是很高的。

网友:
1.现在发射机都有晶体稳频,频飘不会太严重
2.一般功放带宽都设计得够本频段内所有频率,但一般中心频率功率稍微大些

网友:
真是太专业了

网友:
FTB的6EX 72M高频板分HI段和LO段两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