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玩过老款固朗c的朋友

楼主(2010-12-14):
我的机机是老款固朗c+天九套装的配机,现在要更换配件,是不是可以和飞跃的通用啊?

楼主:
就是那个皮带版的飞越 Tarot 450 Sport 通用配件啊?因该机古老,不好找配件了,请各位大大指点一下,谢了先!

网友A:
有的配件不通用,好像十字盘就不通用,我问过好像是说什么Y脖不一样。要是用飞越的配件应该和V2版的通用。

网友B:
GL450C就是450V2,配件都通用的。

网友C:
SPORT部分通用,V2全部通用

网友D:
尾管固定座不通用,及尾推,其它大部分与V2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