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关于钛合金表面处理的问题

楼主(2010-12-14):
有那位大虾知道如何给钛合金做精细拉丝的表面处理吗?需要什么材料呢?是圆柱形的材料

网友A:
据我所知用超市里的百洁布就可处理钛合金表面,手工或机加工都行,圆柱形的更好处理,工件上车床用百洁布靠上就可以了。LZ是玩手电么?

楼主:
谢谢,那个布真的行吗,我买来试试,是啊,我也玩手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