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了!400直升机的问题

楼主(2010-12-14):
请问各位 400用什么
电机
电调
电池
?具体一点
还有就是控是12FG,接受用什么合适?要小一点的,谢啦!

网友A:
 你不如說說你是甚麼400機
看看esky honey bee king III 它是400的
看看它用的無刷合你用否?
上ESKY 官網看

楼主:
那接收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