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电调线不够长该引哪头的

楼主(2010-12-15):
各位电调线不够长该引哪头的
1 引电源线 但对电调供电的接收机 有干扰
2 引电机线 但对整机会有干扰
  怎么办呢 ? 有做过的朋友请说说

网友:
我引的电源线。貌似没什么影响。

网友:
要求这么高?那边方便延长那边。

网友:
那边方便延长那边

网友:
自己动手做个T插延长线!

网友:
T插延长线!

网友:
延长电源线吧

网友:
T插延长线

网友:
延长线好,方便

网友:
电调信号端可以加环环

网友:
还是香蕉头延长线吧,省事,

网友:
我用香蕉头延长电机线,爽飞

网友:
延长电源线才是正道!

网友A:
LZ这么怕干扰的话,那就延长机头吧,对电子设备没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这么怕干扰的话,那就延长机头吧,对电子设备没干扰

见解独到
延长电源线干扰有那么大吗?

网友:
延长电源线

楼主:
将电源线延长后加电调供给接收机的线加起来可以超过0。5米左右有干扰啊特别电池电压底后就严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