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你,平衡仪如何用其他的陀螺仪,解决尾巴不稳的问题

楼主(2010-12-15):
我告诉你如何接两个陀螺仪
1、平衡仪的陀螺仪必须保留,它是个3轴平衡感应器,要接到控制盒上
2、用FUTABA GY401或其他你认为好用的的陀螺仪,链接尾舵机
3、平衡仪的控制盒出来的陀螺仪感度两根线,不用接到接收上
4、FUTABA GY401陀螺仪的两根线,接到接收上,接到第四通道和第五通道
5、用遥控器正常设定FUTABA GY401的感度,调到你满意为止

楼主:
请看实拍照片,上面的是平衡仪的陀螺仪,下面的是FUTABA GY401

网友:
难怪把自带的陀螺拆了就不好使了

网友:
平衡仪带的那个玩意不是尾陀螺仪,而是三轴角感器的感应器。你可以不使用尾角感,但是其他两个角感必须保留。

网友A(2011-04-21):
回复 楼主:

4、FUTABA GY401陀螺仪的两根线,接到接收上
也就是说把FUTABA GY401陀螺仪的两根线接到第四通道和第五通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4、FUTABA GY401陀螺仪的两根线,接到接收上
也就是说把FUTABA GY401陀螺仪的两根线接到第四通道和第五通道吗?

是的

网友:
我一直这样用,挺好。

网友:
平衡仪控制盒出来的陀螺仪感度两根线可以不用?是不是这样?

网友:
为啥我以前写过的,大家都不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