貌似很久没发帖了,请大家猜猜这是啥哦?

楼主(2010-12-15):
最下面2张一张显示的是18克,一张加了个打火机后显示的是32.5克 !!!努力猜 努力猜

网友:
哈哈哈!gps是吧!

网友:
可以猜2种吧?

GPS`````````````````

功率测试仪?

网友:
我知道不说

楼主:
的确是新做的GPS,带分量电压显示的,误差在0.1V 楼上各位好眼力

网友:
好东西要顶的,精度怎么样?

楼主:
LS别引诱我报价啦!会被封ID的

网友:
出GPS啦!我正好想换个GPS呢

网友:
电源怎么解决?

网友:
报价嘛你用论坛短信塞

网友:
那也给我报一下价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确是新做的GPS,带分量电压显示的,误差在0.1V 楼上各位好眼力

 好东西啊!支持DIY啊!
电压显示误差在0.1V吧,那GPS测速误差多大呢?

网友:
另外一头有两层插针,分别是干什么用的?
顺便也短信给我报个价

楼主:
LS各位,GPS的定位以及速度的误差并非由单纯的GPS定位装置所来决定的,根据GPS搜到定位的卫星信号强弱、内置天线、芯片的好坏直接决定了精确度以及传输上的失误率。(由于这方面我也不是专家只是和研发的人员在沟通时获得的一些知识)GPS的数据为每秒更新一次,为了确保所测数据的准确性所以以前用高明101时大家一般会把全速保持在5-8秒左右的时间进行测试。这个版本前前后后一共做了4个样板,现在在150的速度以内应该可以说是99%准确无误的, 再上去我也没哪条船能跑到那个速度了。在高速公路上也只敢开到150左右进行测试。 初次搜星的速度在45秒以内,其后只要10-15分钟以内再次使用的话搜星速度在1-3秒(为减轻重量内置的电池很小很小)。使用时是连接在动力电池的平衡线部位来给芯片供电以及给小小电池充电的,呵呵!!!液晶显示屏的作用只是用来读取GPS的数据,所以在测速时是不连接在一起的,测完接上就能看了。全傻瓜式操作,就一个键,按按更健康。这个小东西是从在做的实时功率分析仪上分拆出的一个单纯测速的产品,由于功率分析仪现阶段还在解决在水面上的数据实时传输的距离问题,所以这个就先拿出来热热身吧!

楼主:
呵呵!售价接近于腾翔的VIPER 1520 四磁极电机咯:loveliness: (我没报价,我没报价)

网友:
不便宜幺1

网友:
有200多 有600多。。。不知道到底1520多少钱。。。。

楼主:
腾翔的VIPER  1520卖268吧?

网友:
GPS哦  不知道那屏幕做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