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做个钳工工作台,大家出出主意,谢谢!

楼主(2010-12-15):
我想做个钳工工作台,台面220cm*70cm,脚用50mm*50mm*2mm的钢方管,台面用木板,大家出出主意50MM的方管够不够结实,台面用3cm的原木够不够牢靠。请各位老大指教,谢了!!!!!!!!

网友A:
几十元一块铁板 磨平后估计就是个吧

网友B:
50的方管感觉细了有现成的100的圆管桌腿,高度可调节。3cm的桌面中间要多加几根横撑。

网友C:
主要看壁厚

网友:
要摸板厚点 要摸多加横撑
桌脚最好用园料 不伤人 我有时候起身急了碰棱上

网友D:
听着挺单溥的!!

网友E:
台面用木的不好吧,拿个扳手不小心砸两下就凹下去的,还是听沙发的,用铁板

网友F:
我也打算做一个,考虑用铁管做腿,用角铁做横撑,台面用刨花板做底层,上层用铁板,铁木结合台面,既有强度,又能减少噪音。台面下边安装抽屉盛放工具、材料。腿脚安装脚轮,方便移动。

网友G:
腿管里灌水泥,增刚性,消声,降低重心,更稳固

网友H:
木腿减振好

网友I:
看具体情况,如果有专门工作的地方就造个全钢的,如果是家里用我觉得就用木头做主体,面上整块厚点的钢板用螺栓固定住。木做的主体方便做些小抽屉放东西。节约空间。而且也没有全钢的那么重。

网友J(2011-10-14):
谁又做好的,上图学习学习

网友K:
我正打算做一个呢,面板用8MM钢板,用水管做脚,高80,长120,宽60,没办法我地方小放不下。

网友L:
真够奢侈的,50MM的型材做腿强度还行,就是看着有点单薄,不好看。
面板用3CM木板有些薄了,一般工作台还行,钳工工作台上要放置台钳的,需要耐折耐冲击的。
最好上面能加上4MM左右钢板,木台面下也要较多支撑钢架与加固螺栓。

网友M:
装轮子的话,用力锤东西是否会损坏轮子?

网友N:
如果是为了生产,那就搞大一点的方管,自己用的话足够了!

网友O:
我是用高密度板,上面覆1MM的白铁皮,很好用。台面下要角铁。

网友P(2013-01-20):
也正想做一个,面板铁木结合,底下做成个箱子,好放些重的东西 有做好在用的给点图片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