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5i帮我解决6108sb怎么通过s.bus通道连接vbar

楼主(2010-12-15):
如题,是不是接上那个红头的短路线就行了?

网友A(2011-01-28):
同问,不会用sbus

网友B:
我这几天研究了一下,很简单,带bus总线的接收机和大vbar的rux接口接着,然后最上面的一个插尾舵机,频道一,二,三对应的插vbar软件中你的斜盘方式对应得1、2、3舵机。

网友B:
rux接口就是最下面的接口

网友C:
http://wenku.baidu.com/view/bb3b5bbec77da26925c5b0f8.html
这是百度的说明书,不知道你是否合用.
这高档货我可没弄过. 据说可以让人机更加合一.

网友D:
很简单
r6108和遥控器先对频
接vbar的aux 通道
vbar 软件设置sbus连接 就可以了
就是说遥控器和接收机不需要特别的设置,和普通的一样就好,只需要vbar软件 里面设置 sbus模式就行

网友E:
现在t8fg里也标配支持S.BUS的接收。。这个功能是不是只要舵机和接收支持就可以实现了?对控没有什么要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