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电后 无自检声 求教老鸟 什么问题?

楼主(2010-12-15):
XXD10安电调 XXD2204
电机
插电后 无自检的声音 加油 电机随油门正常转动 请问什么问题?先谢谢了

网友A:
这个没关系的 我的XXD也是一样 好像是软件的原因

网友B:
那我的xxd30A的电调是自检铃声怎么变了是怎么回事?以前是滴的一长声,现在滴滴滴3短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