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在电脑上摸拟玩FPV(第一视角飞行),哪个摸拟器有啊

楼主(2010-12-15):
多谢了。

网友:
G4就可以啦

网友:
G5带不带OSD?

网友:
G4有些特定场景也可以FPV

网友:
g4\g5ftb都行

网友:
RC Desk Pilot 免費模擬軟體~
試玩 下載程式網址: http://rcdeskpilot.com/download ~

网友:
G4 怎么练FPV模拟呀 是不是用座舱模式 其他的呢

网友:
别的我不知道,我用的28元XTR模拟器里面,把摄像机位置从遥控者身边设置成跟在飞机后边就行了。

网友:
就是这样....

网友:
G4太简单,view->camera->cockpit大概是这样。只是个视角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