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九鹰210四通直升机转圈

楼主(2010-12-15):
小飞机飞了不到一礼拜,机头破掉了,我用透明胶封住后,好像就不好操控了。起飞之后会转圈,还飘啊飘的,
遥控器
微调也不行,有没有办法解决的呀?

网友A:
主、尾电机混控调整一下。另外,貌似主轴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尾电机混控调整,是指遥控器上的按键调整吗?
我把主轴拆出来看了,貌似没有弯的痕迹;
当我换上新的螺旋桨以后,它奇迹般地往左侧飞了,遥控器侧飞微调到右最大都没用
怎么办呀

网友B:
估计楼主要换尾电机了 碳刷电机可能 退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会吧,才买了一星期左右,就撞击了几下电机就坏了吗?。。。
没换螺旋桨前他是往右边转圈飘,现在换新螺旋桨后往左侧飞,这样看来,电机左右都能飘啊。螺旋桨螺丝的松紧程度有关系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