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奇一号电动自由飞机翼太容易折断了,咋办

楼主(2010-12-15):
买了十几架飞机,结果都是机翼折断,不加动力水平投掷后螺旋桨直接砸换。我这个新手太痛苦了,烧钱啊~
来一个高人给我指点迷津吧吧吧!!

网友:
十几架啊。。。折断了可以修啊,我的飞机炸鸡十几次了都修好了,我也是新手

网友:
要用碳纤杆加强啊,在机翼的中间部位埋一根碳纤杆用棒棒胶或者泡沫胶固定

网友:
修修 还是可以飞的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哦,里面有塑料加强杆应该也行吧?估计是用双面胶固定的 不够牢靠,真是笨了我!

网友:
修机,飞机,炸机……循环
炸啊炸的就习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还是不要习惯的好,狂受挫的,看人家的飞机飘到空中都快变成星星了,我的就在超低空波浪起伏巡逻……
话说,波浪起伏或者飞不起来是啥原因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还是不要习惯的好,狂受挫的,看人家的飞机飘到空中都快变成星星了,我的就在超低空波浪起伏巡逻……
话说,波浪起伏或者飞不起来是啥原因呢?

头轻了重心靠后或机翼迎角太大都容易引起波浪飞行。

网友:
米奇1号  名字够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头轻了重心靠后或机翼迎角太大都容易引起波浪飞行。

前面几个还好解决,多调调主翼和尾翼应该能行,但是迎角实在是不懂啊。请教,对于迎角,是不是选择侧对风向30度左右水平向上30度左右轻轻投掷比较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