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A6和保姆问题

楼主(2010-12-15):
买了两个UN A6和一个保姆, UN A6 PLUS能8A充电,可是保姆上写的 MAX 5A
大家都调到几安充电啊,平时都 6。5A充电,又怕加上保姆后把保姆坏了

网友A:
1A 据说最好不要用高电流充电 充不满的

网友B:
我的从来没有用8A充过,一般都是2A左右。

网友C:
最好1C充电,注意:是1C。其实充3S2200mah的电池,2A充和3A充的时间差别并不大

网友:
一般就是1.5A ,急了最大也就3A!~

楼主:
问题是电池多功 3A充电要充10个小时都充不起来, (

网友D:
4000ma的电池用5a充电才差不多0.5c充电,肯定很安全了,就是450和425的小电池充电需要注意一下,基本0.5c充电比较安全,当然电池允许5c充电的话基本上用2c充电比较安全,记住充电电流等于c*毫安数,比如2200ma的电池2c充电的充电电流=2.2*2=4.4a ,4000毫安的电池2c电流=4*2=8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