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PRO升级固件了 怎样直接连接笔记本

楼主(2010-12-15):
GOPRO升级固件了 怎样直接连接笔记本   输出视频

网友:
GoPro HD Hero 固件更新 v02.05.11
固件安装前的准备动作
1. 将相机从封套中取出并开机。
2. 【小提示】 将摄影模式设置为R1、R2、R3或R5。
固件正确安装完成后,设定会自动回到R4,表示安装成功。
3. 重要!确保相机的电池已经充饱电。如有任何原因造成安装过程中断,例如电
力不足,相机可能会变得无法操作。
4. 将相机电源关闭。
将固件下 载至SD卡
1. 将档案firmware.zip下 载到计算机上。
2. 解压缩后会出现名为firmware.bin的档案。
不要更动檔名。
3. 使用读卡器,或用USB线将HD HERO 相机连接到计算机,开启相机电源,启动
USB 模式,在SD卡的主目录(根目录)下进行操作。
4. 将档案firmware.bin拖放至SD卡的主目录(根目录)下。
5. 采用USB模式者,将相机电源关闭,中断与计算机的联机。使用读卡器者,将卡
片从计算机中取出,放入相机内。
将固件安装至相机
1. 在关机状态下,按住快门键(上方按键)。
【注意】在安装过程中,必须一直按着快门键,直到安装完成才可放开。
按住快门键后,按压一次电源 /模式键(前方按键)。相机将会启动。
2. 继续按着快门键,并将电源 /模式键按压 3次。
相机会显示「UP」,同时红灯会闪烁 5~10秒,接着相机会自行关机。
恭喜您,新的固件已经安装完成,相机设定将变更为新固件的原厂设定。
重要!如果红灯闪烁及「UP」字样在1~2秒后停止或消失,从步骤 1开始,将
安装程序重新执行一次。
3. 新的固件安装成功后,将firmware.bin从 SD卡中删除。

网友:
不能直接连接到笔记本电脑上。经过固件更新的Gopro是通过TV插口的连线输出的复合视频信号。如果你要连接到电脑上的话,需要一个转换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有没有升级后的中文说明书?分享一下,147361548@qq.com

楼主:
哦  谢谢了   怎样的转换器  是普通的 还是GOPRO专用的因该很贵的哦

网友:
GoPro的输出信号是模拟信号不是数字信号。只能够通过转换来获得笔记本所需要的信号。你可以找找高清的数模转换设备来做笔记本的输入。价格高低都有。不知道什么是最好用的。
上面的文字是我根据画面中那个女的说得乱写的。说明书我还没有看到。只不过,更新固件以后增加的功能就是在录像的时候同时输出所拍摄到的视频信号。从TV口输出。用随机所带的那条复合信号线(在买的时候随机带有2条线。一条是由红绿蓝三色的,这条是分量输出线。另外一条是黄红白三色的,这条就是复合信号线。黄色的那根就是视频输出线,红色和白色是音频输出线。)

网友:
非常详细,感谢楼主翻译

楼主:
非常详细,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