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120D01机身抖动问题

楼主(2010-12-15):
华科尔V120D01机飞了一段时间,也炸了几次,最近飞行时发现机身抖动比较厉害,不知啥原因,请各位有经验的朋友帮忙分析分析,谢谢

网友A:
楼上正解 总之是旋翼头歪造成的 主轴 旋翼头 桨夹考虑一下吧

网友B:
现在都下雪了,冷的抖了

网友C(2011-08-03):
我把BELL改D01了,出现抖动,是
抖
动不是
震
动
震:整个机震动
抖:确认主轴这些都没有问题BELL的时候很稳定的。换RX2433V去平衡锤后,就抖动了,脚架看起来就像猛烈的钟摆一样左右抖
详细情况看我这个帖子,大家帮忙想想办法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17357&extra=page%3D1

网友D:
看看横轴里的O圈是否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