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万能表的,没有测交流电流的功能.要紧吗?

楼主(2010-12-15):
最近打算入手一个万能表来搞电子.具体还是雕刻机的驱动器

因为网上电路图的资源比较多,自己动手能把价格降下来,呵呵

一切都要从新开始.只有高中的一些电路知识.

想问下.对于这种需求.这款万能表能满足我的需求吗?

因为我看到它没有测交流电流的功能.也跟商家确认过了,的确是没有.

但是我觉得它的布局,塑料的质感.还有个人的感觉,价格,各方面都觉得挺好

所以如果这款能够胜任我的目标的话,就选这款了.请大家帮我参谋参谋..

网友:
右上角那两个橙色的200、800就是测交流电压的.........
倒是没有交流电流的档位~

网友:
这种电表的功能太少了,估计精度也不怎么样,建议买个好一点的~

网友:
再买一只钳表测交流电流就很方便了。如果买那种交直流两用的钳表就更方便了。

网友:
表这东西,价格十分明朗,一分价钱一分货,建议还是买好一点的,用起来绝不后悔

网友:
统一楼上诸位的观点,买个好一点的吧

网友:
省也不在这点!!!

网友:
楼主说的应该是交流电流。我觉得一般用不到这个功能。不过表还是买好点的吧,至少买什么胜利、优利德之类的吧。

网友:
如果搞电子还没有万用表的话,这款胜任你的工作是没问题的。
你可以把它看做入门级的工具,如果以后兴趣更大了,可以再根据需要上一个档次,
这一块表平时粗测,少不了的

真要有兴趣,还有示波表可以选择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谢谢你解决了我的疑惑.无后顾之忧啦.呵呵

网友:
威力狮居然有万用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嘿嘿,兄弟眼力好呀...居然被你认出来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啊.谢谢你解决了我的疑惑.无后顾之忧啦.呵呵

如果真要测量交流电流,愿意动手的话也能解决
方法一:根据你测量回路的电流大小,在回路中串联一个电阻(称为取样电阻),
然后测量该电阻两端的电压。这个方法精度不高,交流电压的最低档是200V,
另外,该电阻的选择是有讲究的,功率、阻值,你可以先琢磨一下。
方法二:用直流电压档,测量取样电阻上的电压,该电阻上要并一个二极管,把负向的电压降下来(0.4-0.7),
这个精度可以高一些,同时取样电阻的阻值也可以更小。

网友:
钳型表有测直流的吗

网友:
我买的优利德203有钳型测交直流电流功能。

网友:
威力狮的表?精度太低了

网友:
胜利、优利德之类的比较好,要便宜的话选经济型的,电子维修电阻档最好大一点,量程规格参照胜利 980 B .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