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台钻的主轴和塔轮怎么拆出来~~~

楼主(2010-12-1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台钻一般可以从上面拆光皮带轮。也可以整个边轴承一起拆出来。主轴可以把左边的弹簧那边螺丝拧开就可以吧拉出手柄 然后主轴就可从下面拿出来了

网友:
啊 怎么会 那看看主轴上有没有一条铣槽 可能的预紧的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