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个摄像机的取景器做显示器如何~

楼主(2010-12-15):
TB无意中发现这个东西,摄像机的取景器,带AV输入,5V电压,号称14万像素,不知道拿来FPV用如何,可以装在帽子上,单眼瞄具~~呵呵

T1.BdMXXtoXXbTMeoZ_031817.jpg_310x310

网友:
估计看起来有点痛苦,单眼有视觉差,画面又小

网友:
能习惯就行。。还可以用一个眼睛目视飞。。

楼主:
记的有朋友说那种320X240的视频眼镜玩FPV是不行的,分辨率太低,OSD上的数字显示出来都是白色方格了 320X240=76800像素,这个14W的不知道怎么样啊

网友:
一个痛苦 2个不知道行不行啊哈哈

网友A:
这东西我有N多个。建议买老式模拟摄像机的取景器,显示部分是微型显像管,有0.4、0.5、07寸的。清晰度比较好,估计显示OSD的数据没问题,唯一缺点就是黑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我有N多个。建议买老式模拟摄像机的取景器,显示部分是微型显像管,有0.4、0.5、07寸的。清晰度比较好,估计显示OSD的数据没问题,唯一缺点就是黑白的。

是的  黑白的是微型显像管,以前用过这样的摄像机,清晰度不错的,现在这个是彩色的液晶屏,就不知道了

网友A:
这个连320*240都达不到。彩色是三个像素为一个显示点。

网友A:
这个显示效果不错,800*600分辨率的,而且用的自由曲面棱镜,在观看图像的同时可以看到外面的景。我200买了一套,可惜搞不懂如何单独使用显示部分实现视频输入。

楼主:
   这个东西。。。2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连320*240都达不到。彩色是三个像素为一个显示点。

那这个东西实际换算成我们平时说的液晶的像素只有14/3=4.7万像素吗?

网友:
给个淘宝的连接看

网友:
拓荒者你那个200的在哪买的?给个链接好吗?以前研究过安悦的那个黑白取景器,可惜手艺太差两个都牺牲了 看你那个200入得不错,我也很想要啊 谢谢大哥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个新疆的同学卖的,200一套。安悦的取景器有两种芯片的,有KOPIN公司的和MOTO公司的。接线都比较简单,需要的同学可以联系我。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是东芝01年的产品。很多卖洋垃圾的地方有卖。Xybernaut公司的POMA。

网友:
麻烦 10楼的拓荒者提供链接,800×600的分辨率太强悍了

网友:
也给我个连接  关注800*6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显示效果不错,800*600分辨率的,而且用的自由曲面棱镜,在观看图像的同时可以看到外面的景。我200买了一套,可惜搞不懂如何单独使用显示部 ...

这个估计要火了,要买的趁早,过多几天升价了

网友:
200买不到的吧,一般的也要上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