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龙坦克改装扭杆的效果

楼主(2010-12-15):
做工粗糙,路轮被我糟蹋的歪歪曲曲的,新路轮还没有到,发个视频先

网友:
回复 楼主:

悬架真软,不错。支持自己动手。顶一个

楼主:
悬挂软点,看起来舒服

网友A:
改得好啊!给个解剖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得好啊!给个解剖图吧!
内部一个字:乱

网友:
虽然工艺比较粗糙,但是效果不错。

网友:
效果 非常 赞!!!!

网友:
内部二个字:真乱

楼主:
扭杆制造方法是参照mym26tank的做法做的。

网友:
内部很乱,相当乱,不过效果很好

网友:
挺好的  在说装好后又看不到内部

网友:
那家伙,不是一般的乱啊,那是相当的乱!不过效果也是哇哇的!

网友:
顺便问下车长:3号的驱动轮比M26的大吧?速度是不是也快许多!

楼主:
3号驱动轮比M26大,前驱的,好像速度是比M26慢点,因为轴转速一样的情况下,轮子大就慢。而且我电机换了,现在的速度比原来还慢,1米的距离要5秒左右。效果要好就是轴承,全车轴承。齿轮箱我加了好多润滑脂,怕把坦克搞脏,只好随便找点纸板盖着。

网友:
引用 楼主:
3号驱动轮比M26大,前驱的,好像速度是比M26慢点,因为轴转速一样的情况下,轮子大就慢。而且我电机换了,现在的速度比原来还慢,1米的距离要5秒左右。效果要好就是轴承,全车轴承。齿轮箱我加了好多润滑脂,怕把坦克 ...

履带运动速度=驱动轮轮周线速度=驱动轮直径X轴转速,在轴转速一定的情况下,显然直径大的快吧……

我觉得是不是因为其他什么因素,导致了两车轴转速不一致呢

楼主:
把履带当成一个行星齿轮的外圈,驱动轮是里面的齿轮

网友B:
 实事证明了我的改造方法是可行的,技术是成熟的!技术使用费是可收取的!

楼主:
原来用单个轴承的方法容易掉轮子,2个普通轴承就不好开孔,不过我改了一下,完美解决方案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