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解 一步一步做电池

楼主(2010-12-15):
看看我做电池的经过

楼主:
继续

继续

网友:
接T插的线细了点吧。

网友:
要是动力电池 最好不要自己轻易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点细,不过我是新手,现在用的电机功率小,只飞飘飘。引线用的是电脑电源的输出线,如果功率大了要用双股或者多股。

网友:
很关心这样做成本能降低多少?

网友:
我以为是做极片和隔膜方面开始做的,这应该叫组装电池。线有点细了,最好用硅胶线,T头焊接处用热塑管箍上,这样不容易掉。

网友B:
动力电池的引出电极应该不是铝的,我一直是焊接的。如果是铝的会上不了锡

网友:
少了四芯线的焊接照片

网友:
好电芯太少了。。。这样组装也不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动力电池的引出电极应该不是铝的,我一直是焊接的。如果是铝的会上不了锡

锂聚电池电极好象都是铝的,有的是在铝电极上点焊了镍片,所以可以直接锡焊。

网友:
关注成本和安全性

网友:
LZ的单体好,照片质量高,赞! 感谢LZ分享经验。提几点小想法:

1)) 卷绕的接触不可靠,尤其是时间长了或入了潮气之后...... 焊接只焊到表面,里面无锡。

2) 普通PVC电工胶布在电池组内是禁用的,因为熔点很低,受热很容易熔穿造成短路。何况鉴于1)提及的情况,发热可能会比较明显。通常使用纤维质胶带和 Kapton Tape。看看你的电池镍片下面贴的胶带,可参考。

3) 那个线,至少AWG18#以后了,太细了。持续超过10A就会明显发热。

4) 焊锡膏是用来焊洋铁壶的,而不是电路。它的残留酸性会腐蚀金属.....何况此处的卷绕结构,想洗都洗不净...... 请用松香或电路板用的液体助焊剂。

5) 电池完成后,前后两端最好加柔性泡棉+硬塑料皮保护起来。实际使用过程中磕碰难免....

最后,建议拆开个商品电池(大牌更好)看看,里面的用料和措施都是有道理的。

网友:
做那个平衡头需要这个裸端子压线钳,就是好贵,一般的都80左右,我买了把,有好工具用着就是不一样,不过买了半年了,我就压了不到10个头,哈哈!~~

网友:
LZ这电池组的 安全性不高啊!电池组焊接最后要用专门的焊接板,不要用这种卷的办法,再有就是导线用的太差了,既然是动力电池那最起码要用硅胶线,LZ的线太不安全了 你那电脑用的导线是铜的,我们一般用的硅胶线里面的导线都是镀银的,这电阻有多大你算过没有?你用的导线还不耐高温,你说要飞飘飘,你算过你电机要产生多少电流吗?我想不会小于20A吧!你这导线绝对耐不了那温度,会导致绝缘层融化,很容易造成短路,包裹电池不要用那电工胶带,一般是用双面胶把电池黏住在套上热缩膜,没有热缩膜,可以用茶色高温绝缘胶带包裹

楼主:
16楼、18楼言之有理,现在改进。

网友:
可以给个单片电池的链接吗?

网友C:
可以pm个电芯 的价格和链接吗

网友D:
问题是不节约钱啊

网友E:
這電芯淘寶上16~18.8元一片,還是可以的
我自己也組過電池,不過樓主這手工是有待加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