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关于车床的精度问题

楼主(2010-12-15):
今天用我的小机精车了一段铜管,然后用百分尺测量外径,测得的外圆精度是在0.01以内,不知道这样的外圆精度是否还可以?因为以前没有用过车床,所以这方面确实是外行,请勿见笑!

楼主:
刚才又调整了一下,精车后外圆精度用百分尺测量在半格的样子,也就是说大约在0.005的样子。整个铜管精车部分长度在5厘米左右,最前端和最外端的外圆直径相差在0.01毫米以内,不知道这样的平行度是否还可以?

网友A:
我的2k4大概也能车到这个程度。在一定范围呢,可以做不少事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2k4大概也能车到这个程度。在一定范围呢,可以做不少事情了!

不知道你的2K4卡盘自宫过没有?二次装夹后精度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