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万能的"坛"盂。。。雕刻机结构上的问题~

楼主(2010-12-15):
求助万能的"坛"。。。
打算搞全钢机,龙门式,A3的,材料厚度本来打算定20,线切割,结果发现,20的话重量超标,特别是龙门架重量,怕Y轴的电机负载过大,打算减轻机器重量,改10或者15的厚度,问题来了,龙门直角连接处固定方法?按原来的20厚,正常打眼攻牙上螺丝,没问题,但是改10个或15厚,怕螺丝不好上。看附件图,不知道大夫用什么固定直角的?加L边料吗?
还有台面的比例。XY比为多少合适?就是台面长宽比,1:1.5吗?比如宽度300的台面,长度是450? 还是1:1.75  525

龙门结构

龙门结构

网友:
可以钻大孔,掏空20mm钢板来减轻重量,尽量不破坏强度,可行吗?

楼主:
楼上的建议不错,可以试试,怕影响强度。。。有浪费材料了。。。

网友:
别掏四方孔,只钻圆形或椭圆孔,这样会顺着圆弧化解受力的,参考飞机制造中为减轻重量所采用的办法。

网友:
如果不怕浪费材料.就直接掏 凹下去.可以减少30%的重量.而且留几条斜凸做加强筋,保证原来20的刚性不减少. 这样做最好.

不过缺点是必须米足.加工费可少不了 .自己看着办

网友:
锯两“长城墙”对塞进去螺丝紧上! 隼头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