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铣夹头的问题

楼主(2010-12-15):
请问各位老鸟 莫氏2号的铣夹头,尾丝有M8的吗?

网友:
这个可能没有什么硬性规定的吧,可大可小,未尝不可,甚至还有公英制之分呢

网友:
如果是R8夹头的只有公制M12和英制7/16

楼主:
我找到的铣夹头都是M10或英制3/8-16的.在钻改铣,想找个M8尾丝的.

网友:
螺纹钢套,也叫弹簧螺纹钢套,是解决你问题的简单办法

好像论坛也有发这个资料的,你搜搜看

找个外M10,内M8的就可以完美解决你问题了

网友:
尾杆是M10的,我的BF20就是用MT2的铣夹头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的,我以前卖国一套,回来看是M8的,郁闷拉杆是10的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
有M8的,我有一套。你铣床配的拉杆是多粗的?

网友(2011-01-18):
为了升级快,逢贴就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