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驱上的无刷电机怎么拆开来啊

楼主(2010-12-15):
今天没事拆了个废光驱,拆开后发现这个无刷电机底座是在一小块线路板上的,外转子上面有个大圆盘搞不下来,另外想问下这个能用什么电调驱动呢,要是能解决这些就好了,公司还有至少20个烂光驱啊,想废物利用做点小玩意,高手都来帮忙啊

网友:
你把那个电路板一起拆下来  单独的取下来没用

网友:
使劲拔出来,从新绕线,拉力可达100克左右,做个小飘飘玩可以的

楼主:
还想问下要怎么去驱动这个电机呢,普通电调行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想问下要怎么去驱动这个电机呢,普通电调行不

行,我用好赢18A的试过。

网友:
自己做一个很容易的,磁铁和定子间的距离近些效率更高。

网友(2012-03-08):
六楼的哥哥好!
那十二片小强磁钢哪里买到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