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飞YT500 的前辈 - 用多大的鋰电飞3D最理想 (重量/平衡/動力)

楼主(2010-12-15):
如题,目前进了YT500怕買錯鋰电後悔。

1. 多大的C数足够3D動力- 原厂500M/60A (不发熱,微温)
2. 2600-2650mah 会否头輕
3. 3000mah 平衡了又会否成了砖块(Brick) 总机过重 难以3D.

用多大的鋰电飞3D才是最理想

Thanks

网友:
原厂的就是2600,C数足二五以上

网友:
同样2600mah锂电,有的380g左右,有的420g左右,以我的经验,420g的更合适些,电池不需很考前,在正常位置即可.
我自己用ace260025C,原厂60A电调,郎宇1700kv,动力还是不错的,85%油门4分钟下来电调不烫,手可触.
以上个人使用感受,仅供参考.

楼主:
在考虑用2650mah 40C :loveliness:

网友:
用2600mah/25C(或以上)就可以了

网友A:
用3300mah 6s 25C的电池
电调安在侧板,尾舵机用BLS251,
重心刚刚好的。
动力不用担心,飞什么3D都戳戳有余的,侧钟摆稍稍有些吃力罢了,无关大碍。
500M电机和原长60A电调已经很暴力了,没有必要升级天蝎星电机和更大的电调,我换过,效果不明显。
用2600mah的电池,除非把电调放在地板前面否则很难保证配平的……
飞机是头轻了些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这里要500大米一颗所以才会思前想後,模友们都没3D用3000mah没发現它的重要性。

网友:
我用的25C 2200MAH 6S,3D  2分40秒,头轻,需要调节电池安装位子

推荐LZ使用无虚标的25C  2600MAH 6S,3D吗3分多钟够了吧,保守估计,时间长了不容易集中注意力

网友:
說明書說2600

网友:
我用2200mah  25C的飞3分30秒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3300mah 6s 25C的电池
电调安在侧板,尾舵机用BLS251,
重心刚刚好的。
动力不用担心,飞什么3D都戳戳有余的,侧钟摆稍稍有些吃力罢了,无关大碍。
500M电机和原长60A电调已经很暴力了,没有必要升级天蝎星电机 ...
3300还不如直上4000好了 2600-2800 30C就很暴了重量也刚好
定了8块2500 40C 该很暴 不知有虚标没
Guaranty Capacity: 2500mAh
Configuration: 6S 22.2V
Constant discharge: 40C
Peak Discharge: 70C
Max Charge Rate: 5C
Wire: AWG12
Net Weight: 424g
Pack size: L136xW44xT33mm
Charge Plug: JST-XH

网友:
我用的是2600的,一开始觉得头轻,后来加了节AAA5号电池,后来又取了下来,飞起来没太大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