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请问 想在泡沫机身上付一层玻璃钢皮: 环氧树脂胶A+B也就是固化剂后????????

楼主(2010-12-15):
想在泡沫机身上付一层玻璃钢皮: 环氧树脂胶A+B也就是固化剂配合后比较干,不像液体状态,倒像是固体的,请问:怎么才能让胶软化?而后才能用刷子刷胶,冬天的北方的天气冷,是不是应该把温度控制在30度左右呀?????????????????谢谢!!!!!!!!!

网友A:
有专门的环氧树脂稀释剂,或者用无水酒精也行 比稀释剂便宜

网友:
千万不要刷, 刷了以后飞机重心全变,我就是这样毁了一个最喜欢的FW19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专门的环氧树脂稀释剂,或者用无水酒精也行 比稀释剂便宜

你好,能说说专门的环氧树脂稀释剂的品名吗?俺正需要解决这个问题啊,我用的是柄桐不知用的太少原故觉的环氧树脂还是很稠,刷的很吃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专门的环氧树脂稀释剂,或者用无水酒精也行 比稀释剂便宜

你好,先谢谢,我有稀释剂的,只是我上次在用了后,对泡沫有影响呀!所以我不敢用了,有可能是量用太大了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先谢谢,我有稀释剂的,只是我上次在用了后,对泡沫有影响呀!所以我不敢用了,有可能是量用太大了点.

不知道LS兄弟用的是啥稀释剂,环氧树脂稀释剂好像没腐蚀啊,我粘过KT板 除了重没别的问题(忘了当时是用的稀释剂还是酒精稀释的),如果稀释剂腐蚀用无水酒精试试
其实我感觉泡沫机刷树脂太重了,粘一层透明胶带做补强足够了,不占什么分量也足矣应付小磕小碰。大炸的话刷了树脂也白刷

楼主:
我是想做泡沫50级油动   P51

网友(2011-01-28):
环氧树脂稀释剂用丙酮

网友(2011-05-14):
应该是E51吧+固化剂

网友:
千万不要用丙酮或其他有机稀释剂,它门对泡沫的腐蚀太厉害。建议选用无水酒精(无水乙醇)

网友:
不知道楼主用的是什么标号的环氧树脂?我是做油漆化工的,一般用601环氧树脂配用650固化剂,如果想快干固化剂换用T31(江苏三木化工出品)注意T31对皮肤有腐蚀。稀释剂用2甲苯加丁醇。2甲苯可能对泡沫有腐蚀作用,单用丁醇试试!至于丙酮不要考虑了,那东西毒大着呢!而且还是管制型化学品!哦对了忘记告诉你了不如尝试一下水性PVC树脂。一般的涂料店有卖!水做溶剂的树脂没有腐蚀哈!

网友:
楼上的能详细介绍一下水溶性pvc树脂的使用方法和性能吗?先谢过了

网友:
不知道我的想法行的通不?现在泡沫机身上刷一层白乳胶,胶干后再蒙玻璃纤维布刷上树脂!

网友(2011-06-14):
回复 网友B:

特性就是北京产BC991苯丙乳液,固体含量50%成膜温度18度,加入12碳醇旨可以降低成膜温度,添加量不要超过12%。主要用途高级内外墙涂料漆膜硬度较高,成膜干燥后不溶与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