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魔士450pro的飞机质量好吗

楼主(2010-12-15):
现在飞魔士搞新年活动,有优惠。买他的机子好吗?有很多的版本,不知质量怎么样,我向飞过飞魔士的大侠请教!

网友:
我是皮带直驱的,个人感觉精度还不错

楼主:
皮带好买吗?通用的还是特别一点的?麻烦说说与普通的皮带传动有什么有点!

网友:
还可以我飞过一共炸了3次,侧板还没开裂,

网友:
LS是反话。。。。。。。

网友:
我看皮带直驱的不错!!!

网友:
还是皮带直驱。。。好。。。我也有这个打算想买。。可是我已有2台PRO了。。一台YT。。。一台飞越的。。不想要这么多机。。才想这么久。。。说实话。。飞越PRO。不是很好。。飞魔士450pro的看图片就很好。不知怎么样。。呵呵。。

网友:
如果我要买PRO,我想我一定会选皮传版。

网友:
轴传的太脆弱了

网友:
飞魔士的PRO怎么样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飞魔士的V2,朋友买的,飞了一次之后放弃了~

网友:
碳纤件不错,金属件太一般,T做竟然两头不一边长。 LS的别一棒子打死一群人!我有个皮带直传的~~~~~ 喜欢轴传的·以后弄吧·
PRO本身就不是耐飞的飞机··所以别太在乎耐不耐炸了!

网友A:
PRO本身就不是耐飞的飞机...............

愿闻其详

网友:
我的白金V·2还不错

网友:
可以飞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PRO本身就不是耐飞的飞机...............

愿闻其详

诶说错了·是不耐炸的飞机,嘿嘿~~~~

网友:
FMS的直驱450很不错,飞行成本低,不用担心对转齿了,也不会少小齿,大炸下会扫大齿盘,其它的都不会换了,少一级传动,声音小好多的.今属件还算行,比YT差,但性价比高了,飞TG450或BEAM450的不如飞FMS-PRO直驱.前面的空机买一架可买2架FMS直驱了,个人感觉FMS以前的那款白金版450是质量最好的,我飞了1年多了还在服役.

网友:
金属件炸过就废了,塑料件太粗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