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初入FPV,请前辈们看看我的配置够玩1KM以内的FPV吗?(跪求指点)~!

楼主(2010-12-15):
把翼火龙当火焰买了,谁用这架4通翼龙玩过FPV,可以谈谈你们的感受吗?主要他跟寨版翼龙到底有什么区别
XXD2208   KV1500
HY 7x6 7060桨
佳的美PL8006 小液晶电视/显示器 8寸 迷你 液晶电视机
普及型FPV 2.4G 500mW无线图传----需不需要稳压模块?
2轴云台----两个辉胜9G可以吗?
夏普420线摄像头-----不知道能不能用。。。
另有:ACE    2200MAH     2C    X2并联
天地飞06A
还需要什么请各位前辈指点一二~!

楼主:
 坐个沙发等回复

网友:
东西不错唯一不稳定就是遥控!先在500米飞下!再在1000飞!当然要在非常熟悉的场地以免飞丢后好找呵呵!!!

网友:
天六A有人飞过滴,距离不详

网友:
天六A看运气吧,论坛有人飞过1公里以上的

网友:
首先  动力不足  换 2212  1400kv  的
其次 天6A不是不好,是很不错了,你换个大金鹰二次接收 轻松2公里
最后 电池不用那么大 一节2200 电池足够你飞30分钟的了【推荐视频独立供电】

网友:
除了动力不足外...建议加个平板天线....

网友:
我的天6配大金鹰只飞过1KM,在远没试过

网友A:
顺便问一下天6a能用两轴云台吗????????? 接哪个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顺便问一下天6a能用两轴云台吗????????? 接哪个通道?、

可以。。。有两套方案。。
1、接CH6 PIT6跟CH5 GYR通道。就是CH6 PIT通道接云台左右,CH5 GYR通道接云台上下。
2、接方向通道跟CH6 PIT通道,就是方向通道通道接云台左右,CH6 PIT接云台上下。
我的载机是翼火龙4通带副翼的,所以方向通道可以抛弃,所以我选了2号方案

网友B:
建议弄个稳压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弄个稳压模块
是不是动力电跟图传电混用,推油门的时候电压会降下去直接影响到图像的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弄个稳压模块

可否PM  稳压模块 TAOBAO链接?

网友:
千万别公用电,影响接收距离

网友C:
新手不建议这个机。。。

如果你没飞过固定翼,不会DIY飞机和调机的话,飞这个飞机的精力和费用远远远远超过AX电滑,凤凰电滑等成品机。

简单的来说,这个飞机在新手手里的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

首先配件不全。我买配件的邮费都可以买架飞机了。。。
其次质量低下,塑料件互相不匹配。。。。碰下就碎掉。。。比如轮子

总之,高手可以让垃圾变成战斗机。菜鸟可以让垃圾变成更烧钱的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手不建议这个机。。。

如果你没飞过固定翼,不会DIY飞机和调机的话,飞这个飞机的精力和费用远远远远超过AX电滑,凤凰电滑等成品机。

简单的来说,这个飞机在新手手里的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

首先配件不全 ...

 还好小弟读过几年书。尘世间一个迷途小书童,玩过几架翼龙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好小弟读过几年书。尘世间一个迷途小书童,玩过几架翼龙

 原来是高人啊。。。失敬~~失敬~~

家里没有备件库还真搞不定山寨货。。。

对了,个人感觉盛辉舵机不能FPV,因为那东西被图传干扰的厉害。。。换个好点的就没问题了。。。

网友:
楼主还是去买个老鹰翼吧!或者天行者,然后就是哪个稳压模块你要自己家滤波电容!具体我的还在试验,还不好和你说。

网友:
稳压模块yao

网友:
鱼龙混杂,魔界名符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