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专用开瓶器,葡萄酒瓶塞用什么工具开?征集下以应不时之需

楼主(2010-12-15):
看到大家在对付啤酒瓶盖时是各显神通,我觉得最难对付的是葡萄酒瓶塞,往往在需要开瓶时找不到开瓶器

希望大家再给些高招

网友A:
记住了:剥掉瓶塞外面的塑料封套,然后用一块厚实点的毛巾,叠成8层(变成一个厚厚的垫子),然后把叠好的毛巾垫在葡萄酒瓶底,将酒瓶水平放置,用瓶底撞击墙壁(当然是隔着厚厚的毛巾垫子的),撞几下后,你就会发现,瓶塞正在慢慢的向外跑,每撞击一次,都会跑出来一点。

你可能不信,试过后,就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住了:剥掉瓶塞外面的塑料封套,然后用一块厚实点的毛巾,叠成8层(变成一个厚厚的垫子),然后把叠好的毛巾垫在葡萄酒瓶底,将酒瓶水平放置,用瓶底撞击墙壁(当然是隔着厚厚的毛巾垫子的),撞几下后,你就会发现 ...

信 与拍过啤酒底冲盖一个道理,算一个了!

网友:
 我干过,与朋友打赌赢过多次

网友B:
把鞋脱下来,用鞋底拍瓶底,手工的千层底为首选 ,会有些不雅,但确实有效,和沙发的一个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鞋脱下来,用鞋底拍瓶底,手工的千层底为首选 ,会有些不雅,但确实有效,和沙发的一个原理

哈哈哈,学到了

网友C:
我用大拇指就能把瓶塞压进瓶子里了!就是看你指力行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大拇指就能把瓶塞压进瓶子里了!就是看你指力行不行了
你先把大拇指在菊 花的蹭蹭,然后再去压瓶塞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大拇指就能把瓶塞压进瓶子里了!就是看你指力行不行了

嘿嘿,如果酒平面与瓶塞距离10mm以内,就不行了吧?

网友D:
有一种像针筒一样的开瓶器,插穿木塞往里瓶里面打气把木塞逼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一种像针筒一样的开瓶器,插穿木塞往里瓶里面打气把木塞逼出来

这个没见过,有意思的

网友:
很多年以前(有上十年了),家里沒有開紅酒的工具,拿了一支長的木螺絲,擰進瓶塞后,再用鉗子拔出來。

网友:
拿角磨机把瓶嘴切下去

网友:
用棉线蘸花生油或者豆油,缠到酒瓶脖子上一圈,点着火,慢慢烧完,自来水一冲,轻轻敲,嘎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一种像针筒一样的开瓶器,插穿木塞往里瓶里面打气把木塞逼出来

你说的是这个类似这样的吧,朋友买过一套,不方便,密封不好就打不出来了

网友E:
军 刀 算不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军 刀 算不算

如果带这个功能的,可以算一个

楼主:
两种切割法,特别是第一种,酒是打开的,谁敢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也是一个,现在还在经常用

网友G:
放葡萄酒不是有种小车吗 在下面放上根蜡烛 火候到了 砰的一下就开了 有情调

网友H:
手拿着酒瓶肚子,然后把瓶嘴找个地方敲碎,再整块纱布放瓶口滤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I:
用筷子把酒瓶子塞戳进去

网友J:
用过木螺丝小屁孩飘过~

网友K:
我用筷子 直接桶进去

网友L:
好好的酒 别糟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