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450pro

楼主(2010-12-16):
新手装机,亚拓450PRO 3G 全是原厂的配件,十字盘也调平了,起飞时,油门慢慢给,但飞机总是向一边倾斜,有时左倾,有时右倾,飞机没离地,把主旋翼打到地上了,请教各位高手是什么问题引起的,只打坏了大桨,但还是心疼呀,找不到原因

网友A:
为啥不反方向打舵修正啊。直升机不是推油门就起飞的,装练习架练吧

网友B:
2种可能:1,你的3G没调好 2,你习惯飞3通飞机了

网友C:
起飞时油门加大一点,飞起来后控制油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打舵就往另一侧倾斜了,太灵活了,模拟器上都是慢慢给油起的,所以看到飞机倾斜就没敢给油了

网友D:
LZ,估计你是心里没过关吧。起飞左漂是正常的,然后你可能急与想修正,舵量又调的比较大,就造成了右倾。。然后慌了就炸了。。。我刚开始也这样。。多练模拟器或者把舵量调小点。。

网友D:
另,希望你打坏的不是YT套机里的大桨。。

楼主:
飞行不是漂,是直接倾斜过去了,就是把原装桨打坏了,心疼呀

网友D:
那是十子盘没调平吧。按照说明书仔细再调调吧。舵量调小些,因为新手一般对摇杆的幅度没有把握。。。随便拨一下就会很大幅度。你可以试试看

网友E:
顶,楼主看来是非常新的新手,哈哈

楼主:
谢谢各位了,我再调调看!

网友F:
最好找有经验的人帮你调整一下 只言片语很难解释清楚

网友G:
陀螺补偿方向反了

网友H:
如果是3G的话,可能没有设置好,检查一下补偿方向吧。倾斜机身,十字盘应该反向运动。
另外3G起飞要利落一点,不需要修正副翼起飞。

网友I:
模拟器与真机是有区别的哦,

网友J:
直接大油门飞起来不给他倾斜的机会

网友K:
模拟器啊模拟器,说过多少遍了,╮(╯▽╰)╭

网友L:
不是说3g的起飞不用修正副翼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