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级别的飞机用啥锁尾舵机好?

楼主(2010-12-16):
YT250这小飞机 不想用420,有比较好的锁尾舵机吗?用来和GY520陀螺搭配?各位大侠 给点建议吧

网友A:
我250用的是INO-LAB D261HB~~~  这是INO-LAB最好的锁尾舵机了

网友:
我潜水的,进来参考一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250用的是INO-LAB D261HB~~~  这是INO-LAB最好的锁尾舵机了

这舵机不大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舵机不大吗?

比420要大,不过性能绝对没得说! 250和450的首选~~~ 我的250锁得死死得
最重要性价比它是最佳选择

以上视频我基本没去拨动尾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420要大,不过性能绝对没得说! 250和450的首选~~~ 我的250锁得死死得
最重要性价比它是最佳选择

http://player.56.com/v_NTY3NTU0MTY.swf

以上视频我基本没去拨动尾陀机

真的不错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420要大,不过性能绝对没得说! 250和450的首选~~~ 我的250锁得死死得
最重要性价比它是最佳选择

http://player.56.com/v_NTY3NTU0MTY.swf

以上视频我基本没去拨动尾陀机
关键用的是啥陀螺仪?

网友B:
回复 楼主:

Ino-Lab  D261HB用于250/200太大太重, 用Ino-Lab HG-D201/202HB 更合适。
如果不介意国产的舵机,用格宁的D905性价比更高。
我的250用D202HB舵机搭配GP750陀螺仪,在EP100用格宁的D905舵机搭配2612v三轴陀螺仪,都可以锁尾很好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49237&highlight=%2Bsuvsuv

网友:
引用 网友B:
Ino-Lab  D261HB用于250/200太大太重, 用Ino-Lab HG-D201HB 更合适。
如果不介意国产的舵机,用格宁的D905性价比更高。
我的250用D201HB舵机搭配GP750陀螺仪,在EP100用格宁的D905舵机搭配2612v三轴陀螺仪,都可 ...

D201HB也不错~~ 我450就用它~~~ 呵呵! 很奇怪吧~~ 250用大的, 450用小的~~~  原因是我的450 (教新手专用机) 搭载了FMA CP II,所以为了轻就用了201HB了~~
但是还是那句话261HB是ino-lab最好的尾陀机,如果你追求3D飞行的话就261, 一般飞行201就足够

楼主:
谢谢 楼上几位的指教。。。250级别的小飞机  难道就这两款 可以选吗?

网友:
DS420 的。 SSD-101US 廿個起落已報銷

网友:
格宁D905 现在已经100多起落,还没有坏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highlight=D905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楼上几位的指教。。。250级别的小飞机  难道就这两款 可以选吗?

任何12g左右的高速数字舵机都可以用,比如银燕ES08MD,恒吉MD922等 你都可以自己试用再告知其他人效果如何。 但是格宁和ino-lab这两款是实用中普遍反馈比较好的,稳定性和锁尾性能都不错,60元和140元,价格也不贵。难道你还想找一二十元的舵机?

网友:
银燕那个40¥的数码舵机可吗?

网友:
还要看什么250机,好机子虚伪少,震动小,尾巴好调些。撇机子金鱼尾很难调,不是技术,是机子本身问题多。

网友:
不嫌大,求性價比,我個人用錦泰GOTECH9257+GP750用在SPORT450上40個起降還鎖的不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任何12g左右的高速数字舵机都可以用,比如银燕ES08MD,恒吉MD922等 你都可以自己试用再告知其他人效果如何。 但是格宁和ino-lab这两款是实用中普遍反馈比较好的,稳定性和锁尾性能都不错,60元和140元,价格也不贵。 ...

兄弟可能误会了。。呵呵 我是想找个 稍微贵点的 性能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可能误会了。。呵呵 我是想找个 稍微贵点的 性能好的

250锁尾好要几个条件 1.调机得当 > 2.陀螺仪震动小 >3.舵机响应速度快.
至于舵机价格高低,真的不是一个关键因素。
这位是飞250的高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18175&extra=page%3D1 ,他也就是用150左右的DS420
当然,如果你要去参加3d大赛,拿到赞助,那是另当别论了

网友:
420不是挺不错的嘛

网友:
GOTECH9257
Dimension: 35.5mm x 15.0 x 28.6mm
Weight: 25g
-------------------------------------------------------------------------------
用在250嫌大了重了

网友:
MD922和DS420性能当然是不错的,据说就是不耐用
格宁D905无论性能,寿命,价格都比这两个好

网友C:
FUTABA的S3154或者SSD-101US 都是不错的小机用高速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FUTABA的S3154或者SSD-101US 都是不错的小机用高速舵机

SSD-101US 的数据看着挺好。不知道实际用的效果咋样?有用过的魔友吗?来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