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4豹来了

楼主(2010-12-16):
金属底,无双流

网友:
新一轮的军备竞赛又要开始了。

网友:
田宫又在卖塑料赚大钱!!!

网友:
哎,看不上眼,KENKEN要入手???

网友:
日本人就喜欢用塑料换钱。哈哈。刚订了把Tokyo Marui的狗,也基本是塑料的。

网友:
如果是RC的倒是想搞一套

网友:
正一的要2550好像  反正不少赚 我就不好说出进价了 ..不过要是金属地盘的话 还是可以的.

网友:
你照片没有发完啊!
看看这底盘!

网友:
这么看 基本就是可以直接上波箱了  看图上也是空波箱 里面没有电机和齿轮组.!!!

网友:
基本一样的价格,36206豹2可是一堆塑料啊。

网友:
刚看到标题时,惊喜了一下,以为是2A4,原来是1A4,不算新闻了。
怎么不学超级谢尔曼,出个2A4的脑袋,配2A6底盘,2A4也很有型啊。

网友:
复刻版出来啦???

网友:
看图上的波箱  不知道是不是田宫通用的那种?

网友:
再装个metalbox的发动机   哇咔咔

网友:
RC的就好了,静态的没有多大意思

网友:
继续等待完美版的

网友:
又看了一下说明,加上遥控设备和波箱。很容易改成RC版

# accurate 1/16 scale model of Germany's Leopard A4.
# All of the original R/C equipment from Item 56002 has been removed but the moveable suspension and wheels remain.
# The fearsome form of the large main × and turret has been faithfully reproduced.
# Features realistic link type tracks.
# Included are photo-etched parts to provide the model with greater realism.
# Upper hull accessory parts feature a fine finish Modern R/C equipment such as DMD unit, drive gearboxes, and turret rotation gearbox can be installed to convert the model into a working R/C mod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