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刚入门,想买美嘉新f27,特来求教

楼主(2010-12-16):
看了很多,人穷,还想玩,只想体验一下乐趣,不想烧,纯玩。看来看去觉得美嘉新最合适:四通道,500mah的电池,飞行时间也可以,一套齐全,价格便宜,可能性能不如九鹰的210,毕竟不是专业航模,但是能玩就行。

  但是我还想每次飞的时间更长点,想配个1000mah的锂电,想问一下各位大侠,电池大了重量增加,如何根据原机的旋翼直径来计算最重的起飞重量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很多,人穷,还想玩,只想体验一下乐趣,不想烧,纯玩。看来看去觉得美嘉新最合适:四通道,500mah的电池,飞行时间也可以,一套齐全,价格便宜,可能性能不如九鹰的210,毕竟不是专业航模,但是能玩就行。

  ...

  不要改大電池,就算飛得起,馬達又不一定能長時間承受,普通玩玩就好啦,何必改?

网友:
还是别改,影响性能,想玩得久,多买几块电池,自己买那种小型的插头,自己diy一下,可以更换电池就好了头罩也改成方便拆卸的,总之怎么方便怎么改,不难

网友:
多买一块电池比改要来得简单。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我还担心用这个玩会被人骂呢,唉,主要是玩,平时工作忙,没时间也没精力投入太多,非常感谢各位。

网友A:
可以,我买的就是F27,刚刚入门,直接买了3个1000毫安的电池15C的,效果很好,3个电池我可以飞50-60分钟

网友:
楼上当心,电机短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我买的就是F27,刚刚入门,直接买了3个1000毫安的电池15C的,效果很好,3个电池我可以飞50-60分钟

我也是F27 请问你的1000毫安的电池在哪里买的 可以顺利的装上吗?可以给个链接吗?

网友:
它的配件好不好买呢?入模还要考虑后期成本。

网友:
怎么这么多人飞F27?我也是...
先说一下,前天炸机了,把上浆夹摔折了,主轴上部的两个小突起(不知道怎么叫)也折了,掉到地下找不到了(实在太小)。一怒之下,上淘宝把易坏的配件从平衡杆到起落架都买了一套。但是这套坏的也不打算扔掉,就用502胶粘了一下,主轴小突起找不到,就把钢针用钳子剪下两段(大概4MM)装在主轴上卡住,粘好正在风干,不知道效果如何。
所以说,基本上的配件都是有的,但是有些细节就需要自己DIY了,比如我这个问题,如果都换件,那就是风叶夹+主轴,不算邮费至少要十多块钱吧,如果自己能粘好,那就不用换了。
嗯,也想问那个买1000mAh的朋友,电池是哪里买的,肯定不是原厂的了,接头是自己改的么。虽然我觉得也不必换更大容量的电池。
还有,飞机的载重能力,除了看主桨直径,还要看螺距、转速、电机功率等,直接计算好像困难,不过我也不大懂这些。
我是新手,欢迎多交流。

网友:
f27是玩具。不用哪么费事。

网友:
建议楼主不要改   F27 本来就是碳刷马达   长时间工作 怕热   容易退磁   然后就飞不起来了   而且改了大电池 飞机重量增大  电机负荷也就增大了   建议使用原配大小电池  多买几块  每个起落下来后 让电机凉一凉  要不然你这电机 坚持不了多久。。

网友:
我也是买的F27,感觉很耐炸啊,我飞了几十块电了,炸了N次都没一点事,现在在家里飞航线感觉还是不错的,在室外飞就不行,一点微风就吹跑了!有些朋友说这个飞机是玩具,我一点也不觉得F27是玩具啊,反而觉得它是入门四通的最好选择,比九鹰210好多了,210才是玩具好不好,一看210的控就觉得太卡通了!

网友:
我看好F28

网友:
F27电机马力小了点……
我们公司3个老板一人买了台,每人还配了一套头罩和大浆快发霉了……这F27就是摔不坏……

网友:
  我還是喜歡美軍的 F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