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没事,做了几个小东西

楼主(2010-12-16):
不会上图,只能一张张发

左边是原装的,右边两个做得,上面的是塑料的,下面的是铝的

左边是原装的,右边两个做得,上面的是塑料的,下面的是铝的

楼主:
铝做的这个的特写

是用迷你电钻加锉刀弄的

楼主:
这是笔记本拆出来的电池,做成3s的,做动力是不行的,那充电的头是用usb插口那个改的,可以用哦,可以做玩模拟器时的控电

楼主:
线弄长电,方便些,电池放着就好了,那插头可以直接插控上

楼主:
这个不是给你们看桨托的哦,是看脚架上的环,是用这桨托裁下一点做的,没钱没脚垫,自己做,工具是电钻加美工刀,制作和车东西一样,电钻让它转起来,用美工刀尖给车出来,很方便

楼主:
换角度看看,脚架上的螺丝自己钻孔,自己旋上的,固定脚架不旋转,这脚架很宽吧,比较稳

楼主:
这就是工具啦,电钻和锉刀

网友:
其实你那3S可以给你的迷你电钻供电,我就是这样做的
12V的

楼主:
是啊,也可以的,那插头是一样的

网友(2011-12-16):
你笔记本电池,是自己换得嘛,淘宝卖电池不给焊好啊,这电池最好用点焊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