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马达坏了 就给改成这样了

楼主(2010-12-16):
两个8550贴片 换成9012     没办法弄到两个完全一样的电阻  只能用原来的可调电阻

网友:
这样拿来干什么用?

网友:
有刷电调

网友(2011-04-12):
动力不够吧

网友:
来玩固定翼?

网友:
有想法 以前我也想过 但是不知道用在什么上 最后就放弃了

网友:
用在玩具车,船改造上

网友:
好大一个电机~~~~~~~

网友:
这个可以调速吗?

网友:
 这样还是不要用了吧 会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