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五知道玩船用什么测速器比较好,

楼主(2010-12-16):
五知道玩船用什么测速器比较好,功能不需要多,只要能测速,和几率船的最高速度就可以

网友A:
高明101,或者数字哥刚出的专用模块

楼主:
点样联系数字哥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三十已过就是数字哥啦!

网友C:
下一步打算换控,到时GPS(船速)、发动机温度、发动机转速、油箱油量等都能及时看到。

网友D:
EagleTree + GPS 模块。整个加速/减速过程全纪录,比单纯的极速值可靠且信息量丰富何止百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