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3MM外丝横轴的要注意了!

楼主(2010-12-16):
3个月前FY450换了3MM外丝,优点就不说了。大炸过一次以后,需要换的三轴、侧板、轴承都换了,装好大奖放在书房里,结果赶上LD身体不好,就一直陪在家里没出去飞,450也就放在家里了。这一放就是2个多月。上周拿出来到车库去调机,发现低速下抖动非常厉害,仔细平衡了大奖尾桨,故障依旧。纳闷了,主轴、横轴全是新换的,怎么会有问题能,于是回家拆开横轴一看,居然弯了!装的时候是新的,还没飞过,怎么就弯了呢?

仔细一想,原来,FY的大桨夹有个问题是出名的,就是很多桨装上后比较紧,我一直用三拼木桨,桨根不打磨无法装入的。上次装机后就感觉有点紧,也没管,直接折叠后夹上桨托就放那里了。几个月下来,横轴一直受到应力,慢慢的就弯了!!!!

网友:
FY的轴类就不说了

网友:
几个月下来,横轴一直受到应力,慢慢的就弯了!!!!
强大!这样也能弯??

网友:
 有点夸张吧~~~~

网友:
正常。还有过4缸摩托凸轮轴横放日久产生弯曲报废的例子。
细长轴都要吊挂保存。

网友:
:funk: 放几月 变弯....汗

网友:
晕。。。这个有点夸张了

网友:
还是得用将托哦

网友:
正常!金属产品时间长了都会变形!只是有的并不影响使用!所以不一定在意!变形一般都是应力释放造成的!
这就是很多生产机床大厂,都会做很多床身不加工,丢在外面日晒雨露,就是让他变形,让他应力释放掉!

网友A(2011-03-29):
难道不会是有人看你有气偷偷的出过气,比如你老婆

网友:
有是有这种情况发生。。。但是太夸张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不会是有人看你有气偷偷的出过气,比如你老婆

网友:
我的3mm放了几个月怎么没弯啊

网友B:
3mm的刚度就是不足的,但是不至于断掉。
我以前用冰人的3mm,飞了一个月,飞成了S型,哈哈,但是一样飞,没有影响~~
3mm的好处就在于不会炸坏中联

网友:
放3年多,没事,很好飞的飘过

网友:
这个横轴确实是比较软的。便宜啊,一元一根。比炸坏中联好多了

网友:
中联要歪,,用什么横轴都不行。

网友:
3mm的好用,弯了敲一下继续用。

网友:
你黑我,你的轴是豆腐做的,你闻—闻,是否变质。

网友:
 这个有点夸张。。。。。。。。。。。。。。。

网友:
放1年多,没事,很好飞的飘过

网友:
外丝、内丝都用过,比较过; 外丝就真的能保护中联吗?

外丝的确是起到一定作用,毕竟细了、软了,但如果横轴炸弯了,少说点20度吧,中联会不受影响?用YT的中联好些,副厂的不用说了,一定变形;

中联的细微变形很难直观发现,但飞起来后却是感觉明显。

现在已经不用外丝了,比较肉,不像内丝到位。

网友:
喜欢把飞机挂在墙上的都得注意了,以前主轴莫名其妙的弯曲现在找到原因了

网友:
万有引力果然不是盖的!拉万物于无形之中…

网友(2011-06-17):
有可能是碰撞过,楼主没发现

网友:
一直用4mm内丝的飘过

网友:
比中联便宜多了

网友:
4MM横轴好用,

网友:
正常啊 应力

网友:
回复 网友C:

学习了

网友:
这样也行,真的是学习了。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这个有点夸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3mm的刚度就是不足的,但是不至于断掉。
我以前用冰人的3mm,飞了一个月,飞成了S型,哈哈,但是一样飞,没有影响~~
3mm的好处就在于不会炸坏中联
你更加夸张,横粥怎么可能变s型?!!

网友D:
冰人的轴,他也能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