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不锈钢管会变形吗?

楼主(2010-12-16):
正序浏览
有5根外径10mm,内径5mm,长100mm的不锈钢管须要焊接在一切成梅花形状,形状担心焊接会变形,有经验的DX说说,能不能避免不变形或者变形小于0.05mm

网友A(2011-05-07):
过于要求,豪无意义

网友B(2011-01-02):
我天天焊东西,我可以肯定告诉你,肯定会变形的!~

网友C:
看焊点厚度 TIG轻点不会变形 焊点少也不会 多了就会,

网友D:
冷焊....水下焊接.

网友E:
应该会变形

网友F:
 三管手抢

网友G:
固定好再焊没问题
左轮?

网友H:
这是胡椒粉墙

网友I:
手艺了得,不敢想!!!

网友J:
不会变形,不会影响管子的内孔,也不会影响管子的长度,用氩弧焊控制熔深浅一些,没问题。

网友K:
用激光可以做到

网友L:
焊接后变形小于0.05mm,这个允差你是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

网友M:
外面套个管子,然后用环氧树脂灌注

网友N:
呵 做米尼岗精度都够了

网友O:
焊后铰孔吧,或是做个工装把管子夹起来别焊了。

网友P:
这么高的精度 很难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