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电池 可不可以做动力电

楼主(2010-12-16):
可不可以使用手机
电池
做XXD2212的动力电
把手机的保护芯片拆掉
然后并联 在串联
这样电流 达到了 电压足够了
行不行??????????
手机的保护芯片拆掉后 正负极 接触 铜丝会发红
没有拆掉 就没有事
拆掉后 是不是 就可以?????

网友A:
不行,放电倍率不够

网友B:
无刷电机的胃口很大的,手机电池那小水管不行

网友C:
绝对不可以的

网友D:
小心手机电池爆炸,用手机电池驱动大功率电机相当于短路

网友E:
老帖一大把

网友F:
初生牛犊 不怕虎
试试吗 费手机电池也不值钱

网友G:
不行的,内阻大,放电电流大会使输出电压下降很多,拖不动电机

楼主:
大家看这个帖子
http://bbs.mx3g.com/thread-135478-1-1.html

网友B:
回复 楼主:
LZ你既然说可行,还说手机电池可以飞的很暴力,那我们静等你用手机电池做动力的模型的暴力视频了!

网友:
可以的,别说手机电池呀,曾试过用普通5号电池凑够电压来拖都OK,只是好似保时捷配1.1排量发动机那样.

网友H:
我做过2S2P 的!刚启动!上天!就没力了!电调要保护!最后落在一个房子房顶上!悲剧啊!

网友I:
动力电池要用锂聚合物电池

网友J(2011-07-13):
手机电池放电率不够,强制放电会加速老化,大肚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