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大家,新手直接上亚拓450PRO可以吗?

楼主(2010-12-16):
原来玩3通和4通,都是同轴双桨的,现在在
模拟器
上练了一个星期基本可以悬停,我准备买亚拓450PRO(套机),这样的路线正确不?

网友A:
 我一直堅決反對新手上450的!
有事實証明我是對的,看看這個貼吧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39088&extra=page%3D2

网友A:
 不單止飛的時候會控制不了有危險,
欠缺調機時的細心,小心,一樣是非常危險

网友B:
有人带没事,就是PRO修修有点麻烦还是SPORT

网友A:
 有人帶也沒用的,那人不可能一天到晚都陪著你弄機機的!
總有自己缺乏經驗面對450的時候,出事就是這時候的了!
魔鬼老叫人上450的!你出事時,魔鬼是不會負責任的!

网友C:
如果模拟器练好了,是可以上的。

网友D:
完全可以,但要有人带。
我第一架单旋翼就是亚拓450pro,现在已经开始联系3D飞行。小心、谨慎,没有问题的。

网友E:
作为一个新手我说说我的看法。这个问题经常看到了。有的说上450好,有的说新手上太危险了。这个主要看具体的飞手了,其实只要胆大心细,上450还是可以的。不过安全一定要注意。其实个人觉得如果不上450,一直都是个新手。
(个人看法,仅供参考)

网友F:
遥控直升机需要有极度的耐心。
欲速则不达,是最贴切的形容。
飞机不是最重要的,只要你有米,直接上700都可以。
但作为5IMX的一员,我要负责任的告诉你,一定要练好技术,否则,450都很危险。
对于新手来说,sport 与 pro 的是没有区别的。
模拟器练好技术,结合450提高。

网友G:
有人带你飞。就绝对可以啦!先模拟器对尾悬停过关。上真飞机就很快了!

网友A:
 忘記告訴你,安全意識,也是慢慢積累而來的,
不是說,要小心要安全,你就懂,要從小機機,調機,控機,
我都曾被250的槳打過,還好是250的,及時收油門,留幾條紅痕!
要是450的,骨折了,留血了!
所以,安全意識一樣是積累而來的,別聽魔鬼說話

网友H:
没人带的话 不要上450 要是身边有高手 建议直接上450 免得多走些弯路

楼主:
谢谢大家,我原来是想上固朗450的或者华尔科V100D02,我想便宜点,摔坏了维修麻烦,但是他们老鸟都说这些飞机不稳定,操控精度低,要上就亚拓450PRO好点,说是成熟机型,我才想买亚拓450的

楼主:
我没人带,一个人学习的 ,只是可以找到航模店帮我维修和调试

网友I:
我上的第一台飛機就是450阿。。没什麼問題。多學習。多看帖。。。

网友J:
我第一架就是500 找朋友帮忙调好了我就飞了;玩了1个多月嫌小,直接700E 飞到现在一次没炸过

楼主:
你胆子大,你是悬停和飞航线吧

网友K:
有高手 指点可以直接上 PRO 。我就是直接上的亚托450PRO套装。呵呵。 还有就是经济问题。 亚托配件贵啊。呵呵。
我建议上 非乃或者非月的空机。电子设备买好点的。 坏了 配件便宜。 不过 不差钱的还是上 亚托的吧。省心、
模拟器多练就问题不大了。飞的时候不要在室内。找空旷点的地方飞。 安全意识一定要强!!切记

网友L:
我原来也只飞过LAMA的,单飞,前段才入了450,还是单飞,自己装机、调机,完了装练习架,前天首飞成功没摔。今天下去飞了两块电也没摔。
楼主有想法就大胆入吧。模拟器飞好了,真机先装练习架,小心点飞,问题不大的。
当然,一个人玩,安全意识绝对重要。我现在是把控上的熄火开关、3D开关等全部都把油门调为0了,再加上亚拓的缓启动,被无意打到的可能性应该很小了。飞的时候离JJ远点,飞之前检查下各螺丝,我觉得也挺安全的。

网友L:
实话说,我觉得我的亚拓450比我原来调好之前以及摔坏之后的LAMA要好飞

网友M:
我是LAMA后上的YT250se,现在感觉没有选择错误。

网友N:
直接上450 没错的。
俺第一台机器是ESKY 的KING2。 折腾了好几个月 也才勉强对尾悬停。 后来上了450 觉得以前在KING2 上折腾的时间浪费的钱 真是不值。。 模拟器熟练了 直接上450 才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