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维绘图机mach3设置问题

楼主(2010-12-16):
网上有人做过,设计一个二维绘图机,也就是把雕刻机的Z轴变成一只笔,用一个开关电器控制笔的上下运动,这个开关电器接到了控制器的继电器端口上,假如继电器引脚是14,
用output#3(冷却液控制),那么打开继电器用M8,也就是带动笔向下运动接触下面的纸,我想知道的是抬笔的命令是什么?也就是关闭继电器用哪个命令?这样,我就可以用 mach3的G代码编写二维绘图程序了。

楼主:
肯定要用到弹簧,但是前提是要把继电器关闭啊。这样弹簧才能把笔弹回去。

楼主:
我查了G代码,是不是M9(关闭冷却液)就可以关闭继电器了,也就是让继电器回到常开状态。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A:
想知道怎么解决的,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