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700E做航拍机好吗?

楼主(2010-12-17):
最近想玩玩航拍,不知道用电动700E合不合适?请高手指教。

网友:
續航短  載重低  3D機。

网友:
看我的,是800EP,相当于260汽油机的大小,最大可以用830的桨,负载可以飞10分钟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亚托800EP吗?我怎么没见过?哪买的?多少钱?

楼主:
是亚托800EP吗?我怎么没见过?哪买的?多少钱?

楼主:
RJX的800E多少钱?哪有卖的?
谢谢告知!

网友:
航拍机还是用专用的吧!3D机用来搞航拍不合适的

网友:
回lz,可以的,横轴胶圈要换成F3C的80度的。转载一组用700E F3C拍摄的汽车

网友:
应该可以的   换成油动的 续航时间会长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亚托800EP吗?我怎么没见过?哪买的?多少钱?

RJX 的,可以看这里http://www.5irc.com/content.asp?id=1990384&db=MARK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