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卡盘自宫的正确方法?

楼主(2010-12-17):
卡盘准备自宫,潜水挖贴发现坛内的自宫方法有3种。

一是  在卡爪外面套个圈,然后自宫,优点是可以从卡爪上端一直自宫到卡爪的底端,缺点是因为卡爪外面的套圈套着,跟实际使用卡盘的用力方向正好相反,造成自宫偏差大。

二是  在卡爪内圈卡一个圆圈,然后自宫,好处是卡个圆圈的作用力跟实际使用时的作用力方向相同,自宫后精度比较高,缺点是由于有个圈挡在卡爪上,无法自宫到底,只能自宫一部分的卡爪。

三是  松开卡爪,开动车床,让卡爪在离心力的作用下自动张开,作用力方向跟实际使用的作用力是一致的,也可以自宫到底,但缺点是离心力的作用力毕竟有限,自宫时精度可能无法保证。

以上几种方法都是论坛上看到的,不知道哪种方法最好,最正确?不知道是否还有没有其他好方法,欢迎大伙多提宝贵的建议!

网友A:
有网友垫塑料块的方法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网友垫塑料块的方法最好

老大 能否说说怎么个垫法?

网友:
我们在厂子的时候,不想干活了就找调度开个磨爪子的工票,然后就磨一天,哈哈

一般是找个旧轴承外圈夹在爪子最里面的台阶的地方,不需要用多大劲,然后刀架上夹动力磨头磨

楼主:
谢谢老大,我已经看了这个帖子了,方法很好,但有一个问题,人家的是三爪卡盘,我的是4爪,还有就是找不到塑料块。我这条件落后。

网友B:
四爪的要自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爪的要自宫?

大夫 ,不自宫的话二次装夹怎么保证精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夫 ,不自宫的话二次装夹怎么保证精度?

你的4爪是自定心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4爪是自定心的吗?

是的

网友C:
内卡,道理上有好一点,外卡方法也对!第三种叫扯蛋!
以精度的话,哪种都不行!除非能夹个主轴进去磨!出来就好一些!车刀会让刀,出来的效果根本不能让人满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卡,道理上有好一点,外卡方法也对!第三种叫扯蛋!
以精度的话,哪种都不行!除非能夹个主轴进去磨!出来就好一些!车刀会让刀,出来的效果根本不能让人满意

刀架上夹个长圆柱形白刚玉小砂轮慢慢磨,不知道行不行?还有就是圆棒上缠上砂纸磨,这样不知道行不行?
就效果及合理性来说,我估计应该是FANG所说的方法要比较科学一点,我打算不用塑料块,改用硬橡胶块来试试。

网友:
松开三爪,夹持相应厚度的橡胶块,卡爪就能得到正向的预应力了。

网友:
第三种扯淡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刀架上夹个长圆柱形白刚玉小砂轮慢慢磨,不知道行不行?还有就是圆棒上缠上砂纸磨,这样不知道行不行?
就效果及合理性来说,我估计应该是FANG所说的方法要比较科学一点,我打算不用塑料块,改用硬橡胶块来试试。

纯粹在搞笑!长圆柱形白刚玉小砂轮???在说书呢!!

就夹持塑料块,是可以的,夹橡胶,就扯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各位还没搞懂三爪或四爪是怎么工作的呢!轻轻的夹???那么你夹工件也是轻轻的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纯粹在搞笑!长圆柱形白刚玉小砂轮???在说书呢!!

就夹持塑料块,是可以的,夹橡胶,就扯淡了!!

夹硬橡胶是可以的,也是有道理的,至于为什么你可以仔细想一想。
下面照片就是白刚玉的小砂轮,或者叫磨头。

网友E:
真佩服你们.你么都有钱,但不了解车床.

自攻卡盘爪是看你怎么用爪,如果用内卡,就里面卡轴承,.或者研磨过的标准棒棒..用车刀车吧,要慢转,最慢的自动进刀,车出标准台阶,这个台阶车好,应该是1道之内.

网友F:
嗯,我是这么解决的,
前几日弄来的小车,发现80卡爪呈喇叭状,误差有6丝,估计是用的太多,磨损了。修复办法如下,(非专业修理法):
1:找一个直径比卡盘孔径稍小一点的轴承(保证精度要好),锯下一段,
2:夹在卡爪最里面,也就是卡爪主要受力的地方(每个卡爪的接触面都有4个槽,把接触面分为5部分,锯下的圆轴就夹在最里面的那个面上,)
3:刀架上夹电磨软轴,装棒状金刚磨头(要长点),
4:车床正转,最慢速,大概50左右把,
5:电磨相对卡盘反转,最高速,我的大概20000转,
6:用大托板横向给进,一定要很慢,(不建议用小托板,你们懂的)
7:一直磨到没有火花,没摩擦声音,卡盘停,电磨头不停,并回到卡爪口位置,
8:纵向进刀一点点点点点点,意思是磨头跟某个卡爪无限接近,(不是接触),手转动卡盘一周检查,没错的话应该都不会碰到,
9:一遍一遍的重复4-8的步骤,(因为磨头会损耗变小,建议每次换一个磨头,我用了4个磨头完成)
10:直到反复到某一遍没有火花或磨的声音,拆下卡爪,手工+目测,一点一点的用电磨磨掉最后那部分,这个就靠感觉了,磨一点看一下,用棒子测一测,并反复拆装测量棒测量精度,既然无法达到,那就无限接近把。很麻烦。反正用这办法,我把卡盘修复为1.5丝左右,目的基本达到!

其实说到这里,还是建议买个新的把,时间最宝贵,回头是才是岸!!!

网友:
轴承能锯动吗???   用什么锯的??

网友E:
浪费时间,就按照我说的,用车刀车吧,,磨什么.,都是不懂乱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真佩服你们.你么都有钱,但不了解车床.

自攻卡盘爪是看你怎么用爪,如果用内卡,就里面卡轴承,.或者研磨过的标准棒棒..用车刀车吧,要慢转,最慢的自动进刀,车出标准台阶,这个台阶车好,应该是1道之内.

老车工都是这么干的,不过像80那样的小卡盘不太好车。
大卡盘可以把圈夹在最里边的台上,小的有点别扭。

楼主:
引用 网友F:
嗯,我是这么解决的,
前几日弄来的小车,发现80卡爪呈喇叭状,误差有6丝,估计是用的太多,磨损了。修复办法如下,(非专业修理法):
1:找一个直径比卡盘孔径稍小一点的轴承(保证精度要好),锯下一段,
2:夹 ...

估计也就你这方法最靠谱了,不过现在还没有电磨和小砂轮。
另外想问下的就是你的轴承怎么用锯就可以锯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浪费时间,就按照我说的,用车刀车吧,,磨什么.,都是不懂乱说的.

80的卡盘,中间的洞太小,用小车刀很容易让刀。

网友:
引用 楼主:

80的卡盘,中间的洞太小,用小车刀很容易让刀。

不会让刀的.80卡盘不小.有小刀方,

网友:
:loveliness: 白痴路过.....感觉还是塑料块比较实惠点....靠谱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夹硬橡胶是可以的,也是有道理的,至于为什么你可以仔细想一想。
下面照片就是白刚玉的小砂轮,或者叫磨头。

夹橡胶有什么道理,你说说看,我我搞钳工好多年了,都没听说过!正好学习一下!
我说不行,是因为无论三爪,四爪,各位爪之间是不连续的!那车的时候,转一周,就会有三次或四次冲击!根本不可能把它车得很圆!车出来的,实际上是螺旋型!
再加上,越往里车,车刀由于撞刀,越是磨损!车到里面,根本就没什么精度了!
这个磨头是可以的!我经常用!这个是6MM的,还有3MM的!这个用普通的电磨头,根本没用,跳动太大了!不可能磨出光来!精度高的电主轴可以!当然还得有高转速!光夹在刀架上!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夹橡胶有什么道理,你说说看,我我搞钳工好多年了,都没听说过!正好学习一下!
我说不行,是因为无论三爪,四爪,各位爪之间是不连续的!那车的时候,转一周,就会有三次或四次冲击!根本不可能把它车得很圆!车 ...

能否说说你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说说你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

两个方法,一是电主轴上去磨!!
第二是夹一个圆上去夹紧了,然后焊在爪子上,再对这个圆打孔,车好孔径,最后再切开!这样比较准!同心也好!但是看上去不好看!!

网友(2011-01-21):
人多力量大啊~没事找个破卡盘练练手

网友G:
偶从不自宫磨爪。因为我找到一个比磨爪更好,更方便,精度更高的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G:

换个精度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偶从不自宫磨爪。因为我找到一个比磨爪更好,更方便,精度更高的方法

说来听听

网友:
我们一般都用第2种方法。
另外说下,自定心的卡盘用在对精度要求不是太高和大批量生产的加工场合;真正要高精度还是要单动四爪+校表或专用夹具。

网友:
楼上的名字特有趣:让人联想,你飞你的飞机,就不怕人家打你的飞机吗?

网友:
LS的兄弟没看懂吧!我的ID名字的意思是想拥有自己的机机飞,自己DIYD的机机,这就是最大的乐趣。再说了打飞机是那么容易就打的到的吗?呵呵

网友G:
卡盘法兰孔稍微镗大几丝,让卡盘和车床主轴有一个间隙。

假如要小量车16MM的棒子,先把卡爪清理干净,夹上16的精车园棒,顶着百分表。

卡盘法兰螺丝微松,用胶锤找正16园棒。紧上法兰螺丝即可。

以后只要是16MM左右的棒子,精度都是钢钢的。

哈哈,赞同的要给我加分啊。

再说一下镗爪的事,就算你在某一个直径镗好了,很精密。但是当你换一个夹持直径,就不一定准啦~因为盘丝的磨损不是一个很均匀的值。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卡盘法兰孔稍微镗大几丝,让卡盘和车床主轴有一个间隙。

假如要小量车16MM的棒子,先把卡爪清理干净,夹上16的精车园棒,顶着百分表。

卡盘法兰螺丝微松,用胶锤找正16园棒。紧上法兰螺丝即可。

以后只要是 ...

靠啊老7啊,,,哥看了7遍终于看懂了,,,,,,有道理,方法很好,就是得找个更大的车床镗卡盘法兰。

网友:
引用 网友H:

靠啊老7啊,,,哥看了7遍终于看懂了,,,,,,有道理,方法很好,就是得找个更大的车床镗卡盘法兰。

不用找更大的床呀,用自已的床床,换上4爪,夹上3爪的法兰盘就可以镗啦~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卡盘法兰孔稍微镗大几丝,让卡盘和车床主轴有一个间隙。

假如要小量车16MM的棒子,先把卡爪清理干净,夹上16的精车园棒,顶着百分表。

卡盘法兰螺丝微松,用胶锤找正16园棒。紧上法兰螺丝即可。

以后只要是 ...

你这个确实是一种好方法!但是如果是手紧卡盘呢?那要怎么办?因为手紧卡盘没有法兰。

网友I:
修磨卡盘卡爪的正确方法

绝对正版的修磨卡盘卡爪的正确方法:

清理干净卡爪的小嘴嘴 --> 夹根适当直径的工件,让卡爪屁股伸出卡盘边缘一点,卡紧,干活时有多紧就卡多紧 --> 精车卡爪屁股 --> 卸下卡爪 --> 擦干净屁股 --> 三个卡爪光着屁股排排坐  --> 精磨卡爪的小嘴嘴 --> 装回卡盘,收工。

网友:
引用 网友I:
绝对正版的修磨卡盘卡爪的正确方法:

清理干净卡爪的小嘴嘴 --> 夹根适当直径的工件,让卡爪屁股伸出卡盘边缘一点,卡紧,干活时有多紧就卡多紧 --> 精车卡爪屁股 --> 卸下卡爪 --> 擦干净屁股 --> 三个卡爪光着屁 ...

看起来不错哦,明天试试。

网友:
顶7爷我也是这么干的,但怎么调都只能达到3个丝啊

网友(2012-02-10):
我按LS的方法镗磨卡爪,结果搞成了喇叭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