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机一动,超级笨办法,侧面悬停其实很简单,论坛其它兄弟用过这招没?

楼主(2010-12-17):
刚入魔不久,各位大侠见笑,本人的方法不一定对每个人有用.也不知道有人用过没有.

差不多450PRO组装好了1个月了.每个周末可以飞几块电,对尾悬停,定点降落已经没有问题了.于是捉摸着开始练习
侧面悬停.先练习的是右侧悬停,一不小心,卡擦,木浆一对,报废.又一不小心,卡擦,尾桨一对又报废.
老天有眼,灵机一动,捉摸一个超级笨的办法.

右侧悬停的时候,如果有控制不了的情况,请把自己的身体右转90度,左侧悬停的时候同理左转90度.调整回来以后再
转会去.这样可以极大避免慌张而摔机的概率.

办法虽然很笨,但对本人很有效.初期很实用.

网友:
...那不是又接近对尾悬停了嘛。。。上模拟器或小机练呗~~

注意安全

网友:
楼主先上模拟练吧,你说的方法不靠谱!

网友A:
  樓主這方法我也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這方法我也在用!

赫赫,谁用谁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不如右对尾45度。。。慢慢加大到90度。。。。
左侧一样。。。

  我也是這樣

网友:
  我練的方法很雜

网友:
此方法大大减小了由于射将导致的安全问题(身体侧面积小)

网友:
飞机对尾前方3米处,停稳了左右移动3米,能停稳了再慢慢加大角度

网友C:
LZ开始练翻的时候一定要上个视频 我特想看你是怎样翻滴

网友A:
引用 网友C:
LZ开始练翻的时候一定要上个视频 我特想看你是怎样翻滴

  救不了機的時候,自己翻個身來救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樓主這方法我也在用!

ME TOO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救不了機的時候,自己翻個身來救唄

练习翻的时候,转身180度,低头,从两腿之间对准JJ,不用倒立也可以实现.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练习翻的时候,转身180度,低头,从两腿之间对准JJ,不用倒立也可以实现.哈哈

   這個是不是你常用來偷看穿群子女孩的方法呀?

网友D:
要是开始练对尾你娃就杯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是开始练对尾你娃就杯具了

  那叫對頭吧

网友:
我觉得不行,这样的话还是对尾了。

网友:
这法子以前有人用过。

网友:
初步的条件发射可以这样建立。可以找到自己适合的方法。
但,强化这种条件反射的时候,还是要多练,勤练。别无他法。

网友:
四面悬停我已经用小飞机练好了,现在就差钱买大飞机了

网友:
我也是这样练习的

网友E:
好办法,唯一问题就是前面兄弟所说的,翻3D的时候咋整?那是相当的有创意。

这是说笑了。其实练侧面,就把机器飞起来,对侧面练。千万别给自己任何退路,否则一遇险情,仍然条件反向地要对尾,对尾来不及了就炸了。

硬着头皮练,别取巧。就像学英语单词一样,死记硬背出来的效果,比什么思马德记忆法联想记忆法的效果,都更深刻。

网友:
大家都这样的哈

网友F:
要是尾桨失控,不停地转,楼主会不会跟着转的晕倒啊?

网友:
那对尾是不是要180度转阿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兄弟的建议,继续成长中 ,望大家继续指点。

网友:
还是45度练起比较踏实喇。

网友:
侧面悬停2中情况  机头超左  飞机在左手边 相对容易  在右手边相对较难 类似对头了
            反之  机头在右边  当然飞机在右手边容易  当飞机到左手边 会增加一定的难度~~!

网友:
其实对头比对侧容易,因为是完全对称的,副翼还是副翼,升降还是升降
对侧悬停不但方向变了,连意义也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办法,唯一问题就是前面兄弟所说的,翻3D的时候咋整?那是相当的有创意。

这是说笑了。其实练侧面,就把机器飞起来,对侧面练。千万别给自己任何退路,否则一遇险情,仍然条件反向地要对尾,对尾来不及了就炸了 ...

网友:
自己感觉怎样好练就怎样练。适合自己的方法就是好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F:
要是尾桨失控,不停地转,楼主会不会跟着转的晕倒啊?
靠 真牛
让我想起一句台词:像这样不停的来以后会不会每个月来一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路过

楼上,小声商量一下,能拜托你把头像换一个不?每次看到这小虫,我就想用手指去按屏幕,又怕按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