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孔与孔的精密加工

楼主(2010-12-17):
磨孔与孔的精密加工

一、高速精细镗

高速精细镗也称金刚镗,广泛应用于不适宜用于内圆磨削加工的各种结构零件的精密孔,例如发动机的气缸孔、连杆孔,活塞销孔以及变速箱的主轴孔等。由于高速精细镗切削速度高和切屑截面很小,因而切削力非常小,这就保证了加工过程中工艺系统弹性变形小,故可获得较高的加工精度和表面质量,孔径精度可达IT6~IT7级,表面粗糙度可达Ra0.8~0.1um。孔径在15~100mm范围内,尺寸误差可保持在5~8 um以内,还能获得较高的孔轴心线的位置精度。为保证加工质量,高速精细镗常分预、终两次进给。
高速精细镗要求机床精度高、刚性好、传动平稳、能实现微量进给。一般采用硬质合金刀具,主要特点是主偏角较大(45°~90°),刀尖圆弧半径较小,故径向切削力小,有利于减小变形和振动。当要求表面粗糙度小于Ra0.08 um时,须使用金刚石刀具。金刚石刀具主要适用于铜、铝等有色金属及其合金的精密加工。
二、内圆磨削
内圆磨削是指用直径较小的砂轮加工圆柱孔、圆锥孔、孔端面和特殊形状内孔表面的方法。
对于淬硬零件中的孔加工,磨孔是主要的加工方法。内孔为断续圆周表面(如有键槽或花键的孔)、阶梯孔及盲孔时,常采用磨孔作为精加工。磨孔时砂轮的尺寸受被加工孔径尺寸的限制,一般砂轮直径为工件孔径的0.5~0.9倍,磨头轴的直径和长度也取决于被加工孔的直径和深度。故磨削速度低,磨头的刚度差,磨削质量和生产率均受到影响。磨孔的方式有中心内圆磨削、无心内圆磨削。中心内圆磨削是在普通内圆磨床或万能磨床上进行。无心内圆磨削是在无心内圆磨床上进行的,被加工工件多为薄壁件,不宜用夹盘夹紧,工件的内外圆同轴度要求较高。这种磨削方法多用于磨削轴承环类型的零件,其工艺特点是精度高,要求机床具有高精度、高的自动化程度和高的生产率,以适应大批大量生产。由于内圆磨削的工作条件必外圆磨削差,故内圆磨削有如下特点:
1)磨孔用的砂轮直径受到工件孔径的限制。约为孔径的0.5~0.9倍,砂轮直径小则磨耗快,因此经常需要修整和更换,增加了辅助时间。
2)由于选择直径较小的砂轮,磨削时要达到砂轮圆周速度25~30m/s是很困难的。因此,磨削速度比外圆磨削速度低的多,故孔的表面质量较低,生产效率也不高。近些年来已制成有100000r/min的风动磨头,以便磨削1~2mm直径的孔。
3)砂轮轴的直径受到孔径和长度的限制,又是悬臂安装,故刚性差,容易弯曲和变形,产生内圆磨削砂轮轴的偏移,从而影响加工精度和表面质量。
4)砂轮与孔的接触面积大,单位面积压力小,砂粒不易脱落,砂轮显得硬,工件易发生烧伤,故应选用较软的砂轮。
5)切削液不易进入磨削区,排屑较困难,磨屑易积集在磨粒间的空隙中,容易堵塞砂轮,影响砂轮的切削性能。
6)磨削时,砂轮与孔的接触长度经常改变。当砂轮有一部分超出孔外时,其接触长度较短,切削力较小,砂轮主轴所产生的压移量比磨削孔的中部时为小,此时被磨去的金属层较多,从而形成“喇叭口”。为了减小或消除其误差,加工时应控制砂轮超出孔外的长度不大于1/2~1/3砂轮宽度。内圆磨削精度可达IT7,表面粗糙度可达Ra0.4~0.2um。
由于以上原因,内圆磨削生产率较低,加工精度不高,一般为IT8-IT7,粗糙度值为Ra1.6~0.2um。磨孔一般适用于淬硬工件孔的精加工。磨孔与铰孔、拉孔相比,能校正原孔的轴线偏斜,提高孔的位置精度,但生产率比铰孔、拉孔低,在单件、小批生产中应用较多。
二、珩磨孔
1.珩磨原理及珩磨头
珩磨是利用带有磨条(油石)的珩磨头对孔进行精整、光整加工的方法。珩磨时,工件固定不动,珩磨头由机床主轴带动旋转并作往复直线运动。在相对运动过程中,磨条以一定压力作用于工件表面,从工件表面上切除一层极薄的材料,其切削轨迹是交叉的网纹。为使砂条磨粒的运动轨迹不重复,珩磨头回转运动的每分钟转数与珩磨头每分钟往复行程数应互成质数。
2.珩磨的工艺特点及应用范围
1)珩磨能获得较高的尺寸精度和形状精度,加工精度为IT7~IT6级,孔的圆度和圆柱度误差可控制在3~5μm的范围之内,但珩磨不能提高被加工孔的位置精度。
2)珩磨能获得较高的表面质量,表面粗糙度Ra为0.2~0.025μm,表层金属的变质缺 陷层深度极微(2.5~25μm)。
3)与磨削速度相比,珩磨头的圆周速度虽不高,但由于砂条与工件的接触面积大,往复速度相对较高,所以珩磨仍有较高的生产率。
珩磨在大批大量生产中广泛用于发动机缸孔及各种液压装置中精密孔的加工,孔径范围一般为φ15~500㎜或更大,并可加工长径比大于10的深孔。但珩磨不适用于加工塑性较大的有色金属工件上的孔,也不能加工带键槽的孔、花键孔等断续表面。

网友:
收藏了 ,慢慢看

网友:
做个记号。

网友:
先收藏,慢慢学习!多谢LZ分享!

网友:
顶下,好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