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解答---固定翼的副翼舵机如何控制鸡鸡的升力的?

楼主(2010-12-17):
首先声明,我是菜鸟,处于学习理论知识阶段。

我看到固定翼的鸡鸡都是三个舵机,一个副翼,一个升降,一个方向,后头两个我能理解,但是一个舵机控制两个副翼就不太理解了。

      我以前的印象是两个副翼用来调节机翼的升力和阻力的,以控制速度。但是现在使用了一个舵机,两个副翼分别连接在舵臂 的两头,这样的话副翼就是差动的,也就是鸡鸡可以在副翼的控制下翻滚,但是不能同向运动,也就是调节机翼的升力特性,升降是交给水平尾翼去完成的,这个和普通的我们乘坐的飞机不太一样,是不?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
不对。副翼本来就是进行横侧操纵(横滚)用的。你说的那个是襟翼。但是无论如何机翼的升力也不是主要靠襟翼来控制,而是靠升降舵来改变机翼的迎角。
模型跟真飞机的控制没有任何区别。

网友:
同时同向动的,控制速度的应该是减速板吧
调节升力的 那叫襟翼
副翼只是调节滚转
小飞机的副翼就是一个舵机 当然是差动的 一个向下时候,另一个必然向上 控制飞机的左右滚转啊

网友:
副翼用来控制飞机的左右平衡的,横滚、转向少不了它;襟翼用来起降低速时增加升力的,也有减速板的效果;模型飞机中可设置副襟翼混控,降落时把副翼当襟翼用,但要注意小飞机作用不明显,还可能使飞机失去操控性。

楼主:
又找资料复习了下,副翼位置靠近翼稍,襟翼靠近翼根,副翼控制翻滚,襟翼调节升力和阻力。

网友:
我进来检查一下楼主弄懂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