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新手请教大家

楼主(2010-12-17):
买了台利诚的P5B电滑,现在有问题想请教大家:我的控是FUTABA T8FG ,在MODEL TYPE里是设1AIL 还是2AIL,我的电滑只有一对副翼(两舵机)没有襟翼,全动升降的;还有,没有襟翼可不可以设定刹车(了解到蝴蝶都是副翼+襟翼+升降),具体怎样设定和控里相关项?另外请求关于FUTABA控滑翔机这方面设定的资料,因为看到的都是JR,谢谢大家

网友A:
要是真想减速的话可以同时放下两片副翼充当襟翼,但是这个飞机真这么弄后减速效果很小,而且操控变得困难,副翼的效果变得很差,另外这样降落时还容易挂伤副翼,干掉舵机,所以建议别折腾了,直接降吧!这个飞机失速点比较高,至少留出100米的距离,想在一个足球场内降下来是需要一定技术的,地效应很好,只要一米高了还是飞出去50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真想减速的话可以同时放下两片副翼充当襟翼,但是这个飞机真这么弄后减速效果很小,而且操控变得困难,副翼的效果变得很差,另外这样降落时还容易挂伤副翼,干掉舵机,所以建议别折腾了,直接降吧!这个飞机失速 ...

看来大哥一定是飞过这台机子,你的意思就是按一般定翼机设置是吗?非常感谢

网友:
对,按一般设定即可,控上加上计时器即可,想有更多工能的可以设定一个油门升降连动,爬升不容易失速,动力好的忽略,动力全开垂直上去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