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0入手两天情况汇报及菜鸟问题,请高手百忙之间抽手回答一下!

楼主(2010-12-17):
本周三260到的货,回家上手就飞,发现一些问题,
1、按照说明慢慢推油门飞机就容易原地打转,要不就横向漂移,赶紧收手;
2、突然想起要进行微调,把微调弄来弄去的,有所改观但是效果不明显,突然发现推油门JJ不起来了,想起过放的事情赶紧换电池(我额外买了两块原电);
3、晚上看看说明书,说是起飞要果断,于是第二天离地时猛推油门,然后进行控制,但是还是左冲右突的,最终JJ半空落地,再起飞时发现它总是忘左前扎头,拿起来一看起落架断了(这么脆弱啊,不是摔不死的小强吗?),赶紧拿之前买的配件换上(我还真是有先见之名啊),并用塑料泡沫做了个起落架保护装置,起飞正常。
另:在坛子上看到死舵的问题,是不是我的JJ死舵了?请问死舵什么现象呢?

网友:
死舵不死舵,你在原地不推油门打打看,能动就没死

网友:
是神龙260汽油直升机?

网友A:
建议先上模拟器练习一下。我也是新手,如果不通过模拟器熟悉一下舵面反射,一飞起来就慌了,然后乱打舵,炸机。先从对尾(就是尾巴对着自己)开始,联系悬停。
怎么判断死舵:
-主要观察主翼轴旁边的两个拉臂,然后油门不用开,只是打前后和左右侧飞的方向。

-如果四个方向都有反映就不是死舵,如果有哪个方向动不了。就是这个方向上死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先上模拟器练习一下。我也是新手,如果不通过模拟器熟悉一下舵面反射,一飞起来就慌了,然后乱打舵,炸机。先从对尾(就是尾巴对着自己)开始,联系悬停。
怎么判断死舵:
-主要观察主翼轴旁边的两个拉臂,然后 ...

请问有没有推荐的链接啊?

网友:
推荐什么的链接?